小鬼子随手检测小孔径的量具:孔径塞尺1-20毫米19片塞尺

楼主(2011-07-28):
去年虬江路地摊上淘了一把小日本的孔径塞尺1-20毫米19片塞尺,一个中年本地人摆地摊,我一看这个东西确实非常好,因为前段时间我提过一个问题,一般我们如何检测用普通台钻使用三爪夹头普通麻花钻大的孔。一般人还是首选游标卡尺。但是游标卡尺存在一个弊端。再次提醒一下,大多数游标卡尺正爪与反爪是不在零位的,随着卡爪的磨损会不断增加偏差量。目前20毫米以下的孔径我们不能使用棒状内径千分尺,因为我见到的内径千分尺只能量50毫米以上的,内径百分表情况好不了多少,小孔也是量不了,因为表头大小限制进入孔内。只能使用两爪内径千分尺,所以日本人制造了这类简单而精密的孔径塞尺。一般我们见到的内径塞尺是150毫米那种一条长楔形尺,那个精度还是有限,相对于游标卡尺来说没有多大提高。

日本人使用的内径塞尺,有19片楔形塞尺组成一套,精度0.02毫米 2010-1-22 20:36:37 上传

网友:
这个在一个小日本样本上见过,那个厂家好像不大
但是样本一样很专业,主要做这些小东西还有标准量具。

网友:
只是路过,不过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不过我还是觉得卡尺来得实在.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我看见过一种量具,只是测孔口直径的,就是个锥型,上面有刻度,放孔口直接读数。材料是铬钒钢,不知道是木工用的还是机工用。

网友:
下次楼主再见到帮小弟掏一个,不知多少钱一套

网友:
     其实生活中的小窍门比比皆是,只不过很多人不去注意罢了。

网友:
学习了,鬼子的点子不少。LZ真善于发现

网友(点评):
不是他们的主意 哈,但他们擅长使用好的,擅长推广好的。

网友:
         觉得还是卡尺用着实在,在普通钻床上加工的孔毕竟不是很精确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网友:
有一个问题,看了下,如果我现在孔径17.6,孔深10,是个盲孔,敢问下楼主,怎么测量?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的,它可能会被孔底阻挡而得不到实际尺寸,世上本无万能的玩意,工具也是如此,但是即使读不准精准的尺寸你也会知道的,不想卡尺存在一定欺骗性

网友:
各有利弊,不能以偏概全

网友:
哦  不过 还是不太了解 这个好不好用

网友A:
这个精度会比卡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会比卡尺高?

答案是肯定的,当然除非你一直用TESA等高级的游标卡尺,无论卡爪的零位,卡爪头的硬度,滑动套与尺杆本身的配合精度,还有自锁停能力等做的很到位,我用过二手的老式TESA数显卡尺,卡爪确实够锋利,那样的卡尺锁停数据是很可靠的,但是国产的很多低端卡尺绝对存在欺骗性。

网友:
很好的量具,用起来比卡尺要方便,双侧尺寸线,便于对正,不适于斜孔。感觉用在木工手里要好些,测硬材质时对两斜面磨损较大,从而增大检测误差。卡尺是两个平行线接触检测物,使磨损带来的影响较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案是肯定的,当然除非你一直用TESA等高级的游标卡尺,无论卡爪的零位,卡爪头的硬度,滑动套与尺杆本 ...

不好意思,没用过这个东西,想问一下,这个如若磨损怎么去校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这个东西,想问一下,这个如若磨损怎么去校零?

首先,它不容易磨损,这个东西测量时不需要很大的推力也就没有刮擦,读数非常快,当然使用者应该知道的,这个尺如果有缺口了那就不准了,这玩意你就是放在很锋利高强度口沿是要注意的,当然有稍微倒角的口沿也可以清楚的看清读数的,所以它却是比游标卡尺精准

网友(2013-08-13):
各位大神,我可以推荐一款给大家参考下,型号700A,中国点:深圳井之源商贸,各位大神可以百度,或者可以打我电话:13427905234是不是这款,也是小日本的,很实际!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我们也要提高

网友:
很好的量具,用起来比卡尺要方便

网友:
学习了,小鬼子的东西有时的确好用。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没见过唉.....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用起来很方便,比卡尺好用应该!

网友:
头一次见着

网友:
利用V锥形检测内孔直径,有创意1!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小鬼子的有些东西真的还是不错。

网友(2014-02-09):
但是游标卡尺存在一个弊端。再次提醒一下,大多数游标卡尺正爪与反爪是不在零位的,随着卡爪的磨损会不断增加偏差量。目前20毫米以下的孔径我们不能使用棒状内径千分尺,因为我见到的内径千分尺只能量50毫米以上的,内径百分表情况好不了多少,小孔也是量不了,因为表头大小限制进入孔内。只能使用两爪内径千分尺,所以日本人制造了这类简单而精密的孔径塞尺。一般我们见到的内径塞尺是150毫米那种一条长楔形尺,那个精度还是有限,相对于游标卡尺来说没有多大提高。

我有几种不同看法:

1.  关于大多数游标卡尺正爪与反爪不在零位的问题:确实反爪(我们叫刀口内量爪)随着磨损会不断增加偏差量。但是可以修复的。一般大中型的机械行业都有量具检定与修理工种,这都是很简单的钳工活,ISO对这些也有很严格的要求。
2。20mm以下的孔径也有内径千分尺(国产的规格为5~30mm).
3.  内径百分表据我所知,国产的有6~18MM的。
另外,根据楼主的描述,这种塞尺的测量方法应该是比较法。或者可以理解为光滑极限量规的使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