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割扁穿线问题

楼主(2011-07-29):
  我现在手头有一个活要线切割,宽0.5长1.8.由于设备原因不能电火花只能线切割,而且要一起加工四件,感觉穿线是个问题。当然现在还没有加工,我处在夹具设计阶段,怎么很好的引导穿线呢?之前的时候预先钻了0.3的孔。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我搞过不少线切割零件。1.一起加工四件是什么意思,准备如何装卡;2.引导穿线问题要和操作者商量,有时手法不同。

网友: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不少线切割零件。1.一起加工四件是什么意思,准备如何装卡;2.引导穿线问题要和操作者商量,有 ...

使用弯板,在一平面上加工出各个定位孔,弯板采用调质料。在加工中心上一次将所有的定位孔加工出来。定旋转的2个的菱形销同样采用调质料,在装配后同样在加工中心上一次加工成2个大小的扁。。具体有什么手法啊,我对线切割还不是很了解,我所在的厂区没有这个,在总厂有。具体怎么加工的我不是很了解,我们要买一台新的,现在处于准备阶段。

网友A:
      你虽然一次装四个件,但线切时要一个一个来。如果是为了保证位置精度,就要把四个件位置图同时输入线切机床,届时,切好第一个孔,其他孔可自动定位。同样要和操作者商量,有时手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虽然一次装四个件,但线切时要一个一个来。如果是为了保证位置精度,就要把四个件位置图同时输入线 ...

呵呵,要加工的工件就有一个孔。再去定位别的孔的时候就需要重新穿线了吧?我们想采用的是才有一个坐标加工出四个零件。

网友B:
不懂  迷迷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  迷迷糊糊的

,我的表述有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表述有问题。呵呵

不是,是我对线切割 不了解 呵呵

网友:
   我说的很清楚了,不懂就去问问操作者。不了解线切割的不要凑热闹,因为不是上课而是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A:
    你有很多问题并未说清楚,都是这个毛病,我也就懒得详细问了。我要提醒你,一般线切割的精度达不到数控机床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很多问题并未说清楚,都是这个毛病,我也就懒得详细问了。我要提醒你,一般线切割的精度达不到数控 ...

呵呵,好的。最后看看实际情况再说吧!现在床子还没有来,实践实践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