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W2008建立表演型机器人模型

楼主(2011-07-29):
我帮朋友做项目:实际做出一个能实现特定的简单动作(如跳跃,鞠躬等),现在需要用三维立体软件做一个模拟人体构造的机器人,可以在软件里实现简单动作。问题是我对人体的关节等部位的结构不了解。望各位高手提供一些模拟人体关节的图纸(绝不商用),或给该项目一定的建议。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貌似跳跃不大好搞吧,其它动作倒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跳跃不大好搞吧,其它动作倒不难。

是的,跳跃确实不好搞,我们还只是初期阶段,需要一个模型(可以运动)来模拟,其他的只能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

画得很不错,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下原文件吗?当然,我们决不会商业应用的!!!另外,光看截图,似乎手臂不能往前伸啊

楼主:
我自己也尝试画了下,比较粗糙,但基本可以模拟人体关节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得很不错,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下原文件吗?当然,我们决不会商业应用的!!!另外,光看截图,似乎手 ...

呵呵,关节部位都可以转动的,至少比你那示意图多几个转动副。
源文件的话,传给你也打不开,虽然是我自己画的,但是单位里文件都加密了,没办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关节部位都可以转动的,至少比你那示意图多几个转动副。
源文件的话,传给你也打不开,虽然是我自 ...

多谢,至少我可以参考你的图进行改进,特别是在关节运动副的处理上,这个不算侵权吧?呵呵。另外,我在想在手臂根部用球面运动副,这样手臂应该会更灵活,可行吗?实际制作机器人的时候能达到这个工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至少我可以参考你的图进行改进,特别是在关节运动副的处理上,这个不算侵权吧?呵呵。另外,我在 ...

外形别搞一样,我就不找你打官司,哈哈。
不考虑驱动的话,就可以用球面运动副。我那上面每个关节都有电机。
有兴趣加我qq交流吧,506133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