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圆孔加工有什么标准,请朋友们指点……

楼主(2011-07-29):
设备上需要开一些长远孔,请问有什么标准吗?

楼主:
补充:两个连接件配合使用。如果都开长孔(开向不一样),可不可以?

网友A:
不太明白。是锁螺丝的吗?

网友:
槽孔长度没什么标准,不过孔径大小与螺钉大小有关,也可以不按标准来,比螺钉大径大一点就行,要加个平垫
2个槽孔可以垂直配合,这样活动空间就更大了

网友:
给出合适的同轴度、圆柱度以及粗糙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是锁螺丝的吗?

螺栓连接的

网友(点评):
参考4楼朋友的回答,平垫用加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