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铝板,请教

楼主(2011-07-29):
请教:印刷机上是不是有块铝板上面要钻很多的孔?大概5000到7000个这样子!还有他们是怎么加工的呢?一般这些加工厂在哪里?谢谢知道相关的信息的大哥告诉我下。

网友:
应该是数控冲出来的

网友:
什么印刷机呀?有这么多孔?

网友:
滚冲,数控冲,激光割,水割,就是不钻

网友(点评):
难道就不会用钻的吗?

网友(点评):
用钻效率太低

网友:
抽真空用的,一般除了数控冲之外,还可以用模具滚出来

网友(点评):
那不锈钢那些产品会钻很多的比较小的孔啊!

网友:
这么多孔,肯定不会用钻的,多浪费啊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找不锈钢板的,而且是钻出来的,想问下你们是哪什么机床钻的。

网友A:
呵呵,我们的丝网印刷机的平台上台面是1.5的不锈钢板,真空吸附用直径1.2的孔孔距15到20吧,全是钻出来的。大点的平台有1000*2000吧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找不锈钢板的,而且是钻出来的,想问下你们是哪什么机床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的丝网印刷机的平台上台面是1.5的不锈钢板,真空吸附用直径1.2的孔孔距15到20吧,全是钻出来的。 ...

我自己设计的。
其实也没什麽,两根丝杠一个手电钻而已

网友:
一块板钻这么多孔 吓人啊

网友B(2011-09-25):
我是做印刷机的,锡膏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印刷机的,锡膏印刷机

上面是不是会钻很多的孔呢?假如是钻孔你们是怎么钻孔的呢?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B:

锡膏印刷机,摆臂张力用什么控制?BF低摩擦气缸?

网友(2021-05-03):
鑫印压烫机发热铝板都是自己铝铸加工的,铝板上很多小孔主要透气  采用数控电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