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长轴怎么加工不震刀?

楼主(2011-07-29):
一般来说加工粗长轴要光又要不振刀

网友:
用跟刀架,或者用拉的

楼主:
我说的是直接车,部家任何辅助东西,。工件长六百直径四十

网友:
用双刀架数控车,镜像进刀

网友:
我们是1000的轴外圆110的 没有发现振刀 没有跟刀架 一家一定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没多在难度,关键就在于刀子上及切削三要素上和主轴转速去控制了。

网友:
我要车出来发亮呢,像磨得一样,公差三丝

网友(2012-02-17):
同轴度几丝、再就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什么材料?粗长料前夹后顶转速合适 进刀合适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搞把宝刀,液压顶 S  F

网友:
用刀尖角小一点的并且有后角的刀具车,切削参数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