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把标注线全部隐藏?

楼主(2011-07-29):
SW中如何把标注线一次全部隐藏?

网友A:
标注线为什么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线为什么隐藏?

这是用软件生成的SW电机,有尺寸太乱了

网友:
关掉视图菜单下的所有注解

网友(2013-01-26):
请问哪位高手如何将SW中的标注的尺寸等隐藏掉,否则图面太凌乱了,看不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