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产生产生振纹现象

楼主(2011-07-29):
我经常看到机加工轴类工件时产生振纹,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跟刀架没调整好。

网友:
刀架固定不好,或者轴坯料材料不均匀,硬度差异较大等等

楼主:
是否与刀杆刚度和吃刀量大有关系

网友:
刀架一般没有锁紧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是转速的问题,适当调低转速试试看!

网友:
切削量的控制问题。进给和转速不匹配

网友:
   泛泛问也就泛泛答,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网友:
上边的朋友的 已经说的很全面了:1.产品的材料杂质 硬度 2.车床的转速 吃刀量 进给量 3.刀具的前角及刀刃的钝不钝
原因很多要逐一排除

网友:
泛泛问也就泛泛答,解决不了实质问题。真需要学习或求助的,请把情况说的具体些,多的的机床、零件的尺寸、车还是磨的震纹、整根轴还是偏尾部位置,转速等,你介绍的越详细,别人才能针对你的问题,一针见血的帮你切中要害。要知道,具体问题的解决方式,都是别人多少年积累和摸索出来的,可以让你避免走很大弯路和损失

网友:
顶楼上,同感,问题说清楚此,共同研究研究

网友:
原因太多拉原因太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