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种什么处理

楼主(2011-07-29):
在上料机中有个用铝合金(?)做的托盘架,我看到的是表面处理成灰褐色。那是种什么处理方法?它的作用好像是把物件加热后移下来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楼主传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A:
是不是达克罗,是一种替代镀锌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达克罗,是一种替代镀锌的工艺。

用百度搜索了下,好像是达克罗处理!我再对比一下。谢谢!

网友:
也有可能是镀镍。

网友(2012-12-06):
从楼主说的灰褐色来看也许是硬阳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