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焊不锈钢管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我们公司用手工氩弧焊焊304不锈钢管,效率比较低,现在想上机械手,可是上次厂家来看,用机械手就得用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就是用氩气,我在百度上面查了一下,氩弧焊包括两种,一种是熔化极,一种是钨极,我们一直用的就是钨极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用熔化极的会对焊缝有什么影响么,和钨极比有什么不足呢?

网友A:
熔化极就是将焊丝熔化与母材成一体;钨极仅起到起弧作用,烧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化极就是将焊丝熔化与母材成一体;钨极仅起到起弧作用,烧损很小。

谢谢,不过这个我知道,只是不知道这两种焊接出来的效果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管子的要求了
壁厚多少
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管子的要求了
壁厚多少
什么要求?

壁厚是3mm-4mm,要求到没什么,主要是有些沿海地区焊缝容易腐蚀,就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

网友(2011-11-18):
引用 楼主:
壁厚是3mm-4mm,要求到没什么,主要是有些沿海地区焊缝容易腐蚀,就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

两种方法应该差不多     钨极更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