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7-29):
各位兄弟,怎样把cad图导入UG啊

网友:
新建零件,进入建模板块,点击文件,导入DXF/DWG,把你要导入的cad图导进去,导进去以后,你变换一下视图,看到你的cad图形,这时候线条是不可提取的,按住ctrl+L,把256图层激活,之后退出,所有的线条都可以拾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