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公司要做个螺旋滑梯,造型有了,但不知改如何制作加工

楼主(2011-07-29):
就是如何计算板材尺寸,该怎么计算下料,裁料等这些实际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难,工作量不小,你叫老板出点血找人干吧!

网友:
找会做绞龙的。俗称螺旋送料器,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
3楼的说的对,螺旋输送机,我做过很多

网友:
     看来是老板不想出血。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但是我改怎么样标注尺寸呢?就是哪些图形和尺寸是实际当中要用到的,因是螺旋面该怎么做呢?

网友:
有点类似电动螺旋升降机!你可以咨询一下做这样机构的公司或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