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面研磨,请教讨论

楼主(2011-07-29):
我们公司现在的双端面研磨机床,研磨盘直径700mm,研磨工件直径107mm,neikong 97mm,但是平名都不能保证在0.005mm以内,请教各位打下如何把平面度做到0.005mm以内。多谢。我现在是做陶瓷加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就是机器精度不够了,这个到时间修磨那个磨盘,精度下来了,加工的件就不灵了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机器的制造精度问题,如果机器精度不够,再怎么调整也是白搭/

楼主:
设备是Peter Wolter的设备,刚买来的,研磨盘也修整过了,可是还是不合格

网友:
是台好设备。
是一来就不行还是用用才不行?
假如开始就行,那行的是同一种工件吗?
不仅仅是机床本身的问题,和工艺参数有很大关系。
尤其是高精设备,验收提供的活要根据设备加工范围覆盖,不然,会出现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
把吸台磨一下。。。。。。。。。。。。。。。。。。。。。。。。。。。。。。。。。。

网友:
跟磨板磨液有关系吧,我之前也做精米研磨跟抛光设备的,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最高精度的块规都是手工研磨的。有些精度只能依靠手工。

网友:
厚度多少,余量多少

楼主:
开始加工没有问题,就最近出现的问题,工件直径107mm,厚度10.mm,加工余量0.4mm.机床型号是AC700.请大家推荐参数给我,谢谢,还有,把可能引起这个问题的因素告诉我,谢谢。

网友(点评):
研磨加工余量0.4mm,余量太大了。

楼主(2011-09-05):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研磨液的问题,我们用的旧研磨液,用新研磨液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研磨液的问题,我们用的旧研磨液,用新研磨液就好了。谢谢大家

新旧研磨液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和你交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研磨液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和你交流,谢谢!

新的研磨液锋利,里面含有研磨颗粒,研磨油和水,而就的研磨液含有研磨颗粒,研磨油,水,铸铁颗粒和工件的颗粒,所以旧研磨液不如新的研磨液锋利,研磨的效果也不好。

网友(2011-10-07):
新与旧的好像跟精度沒关糸?

网友(2011-12-06):
粗糙度与之前相比变大了吗? 有没有表面崩碎?
如果是  磨粒大小看一下,可能是塌边量过大
适当增加压力,供给充足抛光液

网友(2012-01-29):
机床是一个问题,但是配合研磨的耗材也是个主要问题!

网友:
按说的话,研磨一般平面度好达到的,平行度是不怎么好控制的,不知道你那个研磨机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