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裂纹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7-29):
我公司CO2气体保护焊焊接轮体时,如果出现补焊现象,经常在焊缝附近出现裂纹,轮体材料为40Mn2.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一道走下来的,再补,在原来应力已经基本均衡的条件下,破坏了原有的平衡,
) V3 y' h/ h% i# {9 r你这个材料,补焊,必须预热了,随便焊,肯定要裂的,按规范,预热,保温,够一定时间再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贫富相差太大肯定要出问题的.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极是,阿拉就是阁下说的那个穷人,哈哈,想救济一下?

网友:
是的,关键是有没有正确的焊接工艺,包括焊材选用、电流电压、焊前预热、焊后热处理等等。

网友:
在我们厂子里焊42crmo材料都是预热350度以上,焊接时焊接后都要保温缓冷,可以保证探伤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