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设计一检测设备,请教

楼主(2011-07-29):
这是一台自动检测一个产品的四个不同参数,每个参数的废次品要自动分开拾取.我目前只想到这一种方案,请大家指教,谢谢.

我是用四个机械手分开拾取废次品,下料.
先由人工把产品放到滑道里(要人工方便产品放入滑道前面我还有一部分没画出来),然后斜坡便如产品沿滑道滑下分别探测
用气缸.探针,探测.
还有一些细节没搞,

网友A:
写详细点
图搞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详细点
图搞大点

由一些原因,不能上大截图,我只能有手机拍.

网友B:
不难做的。把细节说明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做的。把细节说明一点就可以了。

嗯,是不咋难,我是想这种方法可不可行,还有那些地方要注意.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需要检测挑拣什么产品?应该需要主动控制方面的东东菜能解决问题

网友C:
自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控制

是自动控制.

字太少不让回

网友:
说明不很详细.如果只是取不同类型不良品的话用一个直线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是个大富豪!!!!!!!!!!!!!!!!!!!!!!

网友:
看不详细哦!!

网友:
把零件图给出来才能知道你要检测什么参数

楼主:
谢老大加精,高亮.
此产品近似一个长方体.这个是要配在流水线上的.是第一道工序.有时间我上张产品图片.

网友:
这个机构的图无所谓,关键应该放上要检测的零件和要求。

网友D:
觉得太繁琐了,最好发个产品图片,看看检测哪四个参数,最好是一次检测,然后分类放置。上料工位要看上一工序来料状态,选择合适的上料方式

楼主:
我现在上一产品图
每个参数有相对应的仪器,再由主电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太繁琐了,最好发个产品图片,看看检测哪四个参数,最好是一次检测,然后分类放置。上料工位要看上一工 ...

这每个参数的废次品要分别分开的.一起检测是不是电控有些麻烦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每个参数的废次品要分别分开的.一起检测是不是电控有些麻烦呢?

不麻烦,无非是数据采集处理,然后再分拣

网友:
看得不太清楚
不是很了解

网友:
从图上看不到是检测什么产品,还有检测什么参数啊,之后才能确定方案

网友(点评):
同感,可能隔行如隔山吧,也许楼主同行知道他要检测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麻烦,无非是数据采集处理,然后再分拣

对,等我完成设计.并制作出来上图给大家看.

网友E:
这个 你可以参考下半导体封测行业内的测试机,斜体的那种  等下我给你找个图片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你可以参考下半导体封测行业内的测试机,斜体的那种  等下我给你找个图片参考下

好谢谢!

灰常谢谢!
谢谢.

网友:
测试分选

测试分选

分选部分

分选部分

网友E:
设备的原理是  芯片从轨道上滑下,检测方向~放正位置~分离器~金手指测试~进入分选区~根据测试结果经滑车分别进入对应的料盒
希望能给你点启发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个什么意思?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的原理是  芯片从轨道上滑下,检测方向~放正位置~分离器~金手指测试~进入分选区~根据测试结果经滑车分别 ...

对,我那也是这样的.

灰常谢谢.

网友:
说明的在详细些~~~~~~~~~~~~~~~~~

网友:
把产品的细节说清楚,好比那四个方面产生残次品
才能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