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基恩士PLC的支持一下

楼主(2011-07-29):
今天做了一个基恩士PLC的程序,好多问题搞不懂,就一个记数器用32位的都不知道怎么用,还有32位比较程序,跟其它PLC不一样,刚接触到基恩士PLC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只能写简单的程序,还有跟维控触摸屏好像不兼容,显示器上计数器老是跳来跳去,后来换了一个威纶触摸屏就不会了,懂得师傅们教我一下,谢谢 型是KV-24(40)

网友A:
我用了挺多的,需要什么动作写出来,我写个示例程序给你看。

楼主:
32位计数器 32位寄存器做比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挺多的,需要什么动作写出来,我写个示例程序给你看。

好啊,我现在用的是KV-24(40)写个寄存器32位记数,还有寄存器32位作比较,谢谢

网友:
32位,那要用两个寄存器。你用的是DM吗?

网友A:
因为一个DM写不了32位,最大只能写到65535,你可以用取整的方法进位,例如当DM1=10000的时候,DM2就等1并自动清零DM1。
那样当DM2=1,DM1=1时就其实就是10001。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数,而另一个也可以这样写,就可达到你要的32位。
当然比较就要进两组比较了,如果还不清楚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个DM写不了32位,最大只能写到65535,你可以用取整的方法进位,例如当DM1=10000的时候,DM2就等1并自 ...

但是里面只要有一组比较,2010都ON 如果有几组比较那怎么办

网友A:
几组都行呀,像这个例子就是两组了,按逻辑是先比较高位再比较低位,所以不会冲突,多组也是一样。

网友B:
只用过基恩士触摸屏,没用过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基恩士触摸屏,没用过PLC

基恩士触摸屏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组都行呀,像这个例子就是两组了,按逻辑是先比较高位再比较低位,所以不会冲突,多组也是一样。

我按你那个方法支做了,但现在新问题又出来了,人机上显示的数据不对啊

网友(点评):
写清楚些吧,比如你要比较什么,又需要在人机上怎么显示,那样才好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按你那个方法支做了,但现在新问题又出来了,人机上显示的数据不对啊

我写一个记数器在人机上显示是DM0 DM1 32位,我的停机数是DM2 DM3 32位,当记数器 DM0 DM1 等于或大于DM2 DM3 时作比较比较结果R1000,记数器和停机数的数据在人机上显示出来,你能帮忙写个参考,也谢谢你无私的奉献

网友(点评):
表述还是不明白,停机数??比较结果R1000又是什么??你不用写出DM0或DM1什么的,你就写具体数字就行了,比如8888888与7777777比较,在人机上你又需要显示什么东西。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吧,可以设置24位的

网友D:
他们不是有相关服务嘛,与他们公司联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写一个记数器在人机上显示是DM0 DM1 32位,我的停机数是DM2 DM3 32位,当记数器 DM0 DM1 等于或大于DM2 ...

我要在人机上看到这个数据,有时候要看生产量啊,还有设定生产量是多少停机,这些数据都要触摸屏上能看到的。假如我的生产量是10万个停机,我就在触摸屏上设定10万,当计数器到10万时机器停机

网友(点评):
直接这样说就好了,明天给你一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吧,可以设置24位的

24位的怎么用举个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不是有相关服务嘛,与他们公司联系

公司只说最多24位,我不知道有高手用过32位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24位的怎么用举个例吗

基恩士软件的帮组做得很好,好好看一下,再不行看看编程手册

24位高速计数器需要MEMSWS设置寄存器,具体设置你可以看看MEMSWS指令

另外,比较器CTC最好用中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恩士触摸屏好用吗

挺好的。功能比较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在人机上看到这个数据,有时候要看生产量啊,还有设定生产量是多少停机,这些数据都要触摸屏上能看到 ...

说明:因为PLC只单个DM只能写到65535,所以以10000为一单位进位。在HMI中,生产数的数值显示分两部分,一部分显示高位,一部分显示低,你把显示框移近些数字显示连续好看就行了。另外停机数的数值输入也是分两部分输入。前一部分最大可输入65535,后一部分可输入最大可输入9999,那样最大的生产数就可以达到655359999,也就6亿多了,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如果还需要更大的数,方法和上面一样,继续扩展就是。如果还不理解就再留言吧。

补充内容 (2011-8-16 18:16):
今天有空便验证了一下,发现PLC会自动进位,那样写程序就更简单了,就是说你现在用DM1做为生产数,那DM2就不能用了,因为当DM1大于65535时DM2就自动进位了。同理,当用DM3做为停机数,那DM4就不能用了。

补充内容 (2011-8-16 18:18):
而比较时只比较DM1和DM3就行了,HMI上也只取DM1与DM3。
当然图中昨天写的也是可行的,只是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因为PLC只单个DM只能写到65535,所以以10000为一单位进位。在HMI中,生产数的数值显示分两部分, ...

谢谢,这个回答太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