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床动齿不同步问题

楼主(2011-07-29):
我厂棒材冷床由2组涡轮箱传动,但同步问题没有解决,使用至今夹壳联轴器坏了焊,焊了在坏已成为一大问题,是否有有经验的大侠给指点下。另外其中一组涡轮箱传动电机始终都是前后转几圈后才停下,不知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п洫90

网友(点评):
传输乱码

网友A:
你说的不完整,说完整了,怎么传动,其它参数说全了,
是单传动?还是双传动?
夹壳形式有缺陷,你用立键端面传动,相邻错开90度,但对轴加工要求高,安装严格,这种结构可靠,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完整,说完整了,怎么传动,其它参数说全了,
是单传动?还是双传动?
夹壳形式有缺陷,你用立键 ...

请教大侠,立键端面传动就是类似十字滑块联轴器那种吗?教材上好像没讲过立键,呵呵

网友(点评):
立键传动是一个间隙,十字盘是双间隙,冷床长轴的间隙控制是核心,会这个才会玩大冷床,有资格给阿拉跑腿,这个就得非常厉害,哈哈,

网友(点评):
看来我把"相邻错开90度"理解错了,不知这句何解?是说每个轴两端相互错开?间隙主要影响同步精度?俺还是个小菜鸟,大侠是师爷级的,哈哈

网友(点评):
是说相邻连接点成90度,便于改变受力状况,一根轴六米多,总连接长度可以到130米,就是要控制总的转角,否则,齿就不同步了

网友(点评):
间隙这词不错,不同步不精确就是有间隙的存在,如果是一根整130m长的大轴,同步性应该就是最好的,理想情况下,一根100万千米的轴,一端动一下,另一端响应的速度会比光速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完整,说完整了,怎么传动,其它参数说全了,
是单传动?还是双传动?
夹壳形式有缺陷,你用立键 ...

想了下我跟大侠说的应该是一回事,这种乎?

网友(点评):
是这个,阁下悟性非常好,轴是由轴颈与无缝管焊接而成的,轴颈细,无缝管粗,用半刨分滚动轴承,早年是进口的,现在有仿制的,轴承体系也是一个技术,都是阿拉早年的绝招,谁都不会,哈哈

网友(点评):
谢大侠美誉~ 发现高精大的设备都有自己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的处理需要技巧,而大侠很善于把握这些细节~

网友(点评):
像"间隙"和"相邻90度布置",前者是问题的本质,后者则很巧妙,想不到这些就很难把东西玩好

网友(点评):
这些冷床,看着傻,大黑粗,实则不然,国内玩的好的也不多,就象楼主说的,有些毛病一直解决不掉,阿拉玩过2•2秒节奏的,国内最高产量,玩过小的,国内最轻型的,卖到东南亚,那里设计公司山寨的都是阿拉的,

网友(点评):
是啊,设备大型了复杂了,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也不容易处理好,也是另一种的大智若愚~ 再要高速化,高精度,轻量化也更难了,我的见识也浅,对2.2秒节奏没什么概念,以后可能就知道了,到时候再感叹一下~

网友(点评):
被山寨也是需要资格的,呵呵,山寨的核心就是"永远在模仿,从未有超越",想想山寨其实风险性很高,山匪混战~ 拒绝上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完整,说完整了,怎么传动,其它参数说全了,
是单传动?还是双传动?
夹壳形式有缺陷,你用立键 ...

问题现象
1、电机输入二制动时左右摆动约两三次才停下,现象上看像是电机在转了两三次实际看波形电机是没有电流的(个人猜测可能是配重铁惯性造成整个长轴产生扭力发弹所致,但涡轮涡杆传动是有自锁性能的非常让人不解,如果涡轮蜗杆自锁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磨损的话是否会造成自锁性能下降?)
2、动齿单动不能停在低位,而联动可以停在低位
3、没有安装制动器,电机制动利用配重铁与冷床本体势能转换为0进行平衡制动,现在电机输入一可以顺利制动,而电机输入二不能及时制动,出项往复转动现象
4、两台电机采用一个编码器,查看两台电机波形启动停止信号是同步的

网友:
1 你两段冷床的载荷实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上料位置有关,载荷一段大,一段小,另外两个电机有速度差,造成一个电机拖另外一个电机,这个你看电机的电流就可以看到,用常规双电机的,都有这个毛病,我看过许多,都如此,

2 由于两个电机的力矩不平衡,造成煞车起始力矩是不平衡的,一个大,一个小,这样煞车效果就不同,造成一个已经煞车,而另外一个还在滑行,

3 因为没有制动器,你无法准确掌握停车点,长轴能量是自然平衡以后停车的,必然有震动,无法避免,

4  冷床的蜗轮/蜗杆减速器,一般是没有自锁性能的,因为那样效率太低了,我设计冷床比较少用涡轮蜗杆的,除非是比较小型的,一般70米以上就不会用这个了,都是齿轮的,

5 你解决这个问题,加制动器,对两个电机都准确停车,这样强制停在一个点上,基本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根本点还在于你原始设计,有些问题,必如夹壳联轴器的损坏,属于结构问题,不好办,

网友(点评):
分析很透彻,这个冷床原来是有制动器的,但由于实际使用时制动器不很好用就拆掉了,我原来公司用的三个电机同样的结构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有问题再交流,一直到128x13 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