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不能‘回机械零点、

楼主(2011-07-29):
回零操作的时候X轴回到0之后继续往正数走,一直到限位开关报警。
就是不能回零啊,
这种情况都可能什么原因啊,。对加工有影响么

网友:
Gsk的数控车,基本不能回零,,有的使用绝对编码器,也不用回!

楼主:
不是不能,是可以回零,只是现在不可以了。。。。

网友:
把那个回零开关拆了清洗下。应该可以的。
还有是否别人把参数改了(回零无效)

网友:
1,检查回零参数
2,检查限位开关
一般情况把限位开关卸下来坐下清洁就好了

网友:
换个限位开关

网友:
回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