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其他办法吗?请各位来看看

楼主(2011-07-29):
手工制图,大家将就着看看。

现在左边所有孔都到尺寸,要精车28孔。这个我用普车做的,用3坐标检同轴度从没超出过0.03。

现在的工艺是:
1、高速车加工34.5到32这段孔至尺寸。
2、掉头粗车28孔至27,车26孔到尺寸。
3、普车精车28孔至图纸要求。
我的问题有2个:
1、28孔怎么加工?
2、用数控车怎么加工28的孔?

对于第一个问题说明下我的方法:

在普车上用45号钢车34.5和32台阶心轴,分别比孔的上极限公差大0.01到0.03,然后在上面车出小锥度,使锥面紧贴孔壁。工件楔紧在心轴上车28孔。不知道除了这个方法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所有有了第一个问题。因为是锥面定位,孔径有大有小,所以Z向是不能定位的。
一直以来都因为这个原因没放在数控车上加工,所以我很想知道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
很是期待老邓和 jiangssli 出来支招

网友:
就以你现有的工装,我看这个产品在总长上都没有公差标注,165长,和150长,都没有公差标注,那要求应该不高,你已经粗加工到26,,这就很简单了,,每车一个次,测量一次,对一次刀,就是老邓说的那个脑残工人,下料偏差N多的方法,根据毛坯余量,做每个产品都测量,和对刀,其实很快的,G50 z(余量),我认为不比普车慢,因为我们基本天天这样干活! 因为我们厂的普车粗车,比那个下料的还脑残,,我们这现在紧缺普车工人,所以厂里也只能任由这样,在数控这边想办法!只要有余量加工,就是数控的事!我们厂是整套设备和售后,一般量不大,正常20个,偶尔有上百个,也有这个条件把时间耗在数控上,要的就是加工出来的产品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老兄还很具幽默感哟

网友(点评):
其实你上道工步尽量把总长控制好,这就好办了。

网友(点评):
我做个一个部锈钢的,和你差不多,同心度一丝,和空要求正意思。。比你还难搞。。。。。。。。

网友:
一般说一次装夹的形位公差比较好,但是有两端加工的情况当然就没有办法了。
就这个零件,我觉得可以用外圆做过渡基准没有什么问题,再要精度高一些就磨一道内孔。

网友(点评):
外圆不能定位的,我忘了说这是铸铝件,外圆很不规则。

网友(点评):
外圆不能定位也可以做一个过渡套来定位的。

网友:
还有,个人认为,有抗震刀具的情况下,这几个孔应该可以一次工装加工,然后调头车平面就OK!26到28,一刀扎一个,两刀就行,现在定做数控刀杆很正常,定做一种,基本贴合这些孔,,再以风冷,或者大水量,把车屑向后冲,
有上万一根的抗震刀杆,直接从主轴后面车也行,我们厂,就有一根,宝贝一样!
才165,对这种刀具来说,不算长

网友(点评):
整体硬质合金反90°内孔刀杆我们厂也有的,也反勾过这个孔,但往往由于加紧力的作用,卸下工件后34.5和32的孔圆度就超差了,所以后来放弃。

网友(点评):
啊哟错了,是28孔圆度超差。

网友:
你这种件的情况,很适合我说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010考考你的思路。

网友(点评):
怎么又是这个贴。。。你这个我研究过了,感觉不行。要不你别卖关子了直接说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贴的大致意思是手摇刀尖到端面对刀,然后W130移开拖板然后G50建立坐标系。这样做很繁琐,这个件1小时可以做100到120个,用你的方法没这个速度的。

网友:
大师很多啊,学习了,新手,呵呵

楼主:
问题补充下,第三道序时所有尺寸都到位,就差28的直径精车了。老邓的方法虽然可以但是在出活的速度上我认为没有普车快,所以如果搞工艺改革这个方法是肯定不行的。然后这道序在我们厂搞TS16949体系审核、各主机厂审核都通过了。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普车加工铝屑飞的到处都是,所以每次6S检查我都要吃罚单

网友:
外圆无法定位,但是你前面的工序怎么精加工的?新手不是很懂,你看在外面加轴套可行不?这样就不会装夹的时候变形了。

网友A:
G0X26Z100T0101M3S1000
G0Z0.5
M0(刀停在此位置时,手轮方式下轻轻碰一下端面,然后按自动加起动就执行下一段。)
G50Z0
G0W0.5X28
G1Z- F0.1

网友(点评):
两个手同时运用就很快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不用手动,全自动的?哈哈~

网友(点评):
刀停到那里了 还要点手动 手摇碰面 再点到自动件 再点启动 貌似也不快吧

楼主:
我记得jiangssli发过一个程序,说的是高低不同的工件,在加工中心上要钻出深度一样的孔。可惜对加工中心的很多代码不熟,他写的又是宏程序,所以直接看不懂,但是这个范例给我印象很深。我这个和他的情况也很相似,难道就不能和他一样?

网友(点评):
以为刀尖自己长眼睛了所,最终还是要过人脑这关。

网友:
因为工装是一样的,那在普车 上面,Z轴也是不定的,那普车也要轻触平面,看刻度,,数控也是轻触平面,产量应该误差不多吧,况且,普车你们是天天上手玩,你们那的数控不是天天这样,,而我们是天天这样加工产品,有时候,我不接触平面,就眼睛看,就能加工,还有,普车是手动工装,数控是液压的话,工装比你的也快,

网友(点评):
他这种情况数控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操作工的熟练程度。

网友:
镗床加工

网友:
车了,空五十丝,用杠表两下,看差多少在刀补里面补偿下,在重新运行刀补。就好了

网友:
这工件外圆不要加工吗?

网友(点评):
不用,外圆是铸件毛胚。

网友:
上数控车效率翻翻,阿拉不会数控,猜的

网友B:
背镗刀就可加工,用防振镗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镗刀就可加工,用防振镗刀

哦,这个不是很熟悉,能否发个图或者给个链接我去看看吗?

网友:
就是你说的 反镗刀,向右车削的镗刀。山特 有一款貌似你可以用。

网友(点评):
哦,厂里的哪个就是山特的哈哈~这个方法好像是黄海提过了,主要是松开工件后孔径变形圆度误差超过0.01

网友C:
在34.5和32的台阶上车出小锥度使锥面紧贴孔壁。孔径有大有小?34.5和32的台阶都有0.025的公差。调头时Z向的尺寸跑不到哪里去啊!!长度又没有什么公差,怎么不能定位???不知道是不是前面34.5和32尺寸的长度没有保持一致,才使调头的Z向尺寸跑了。试试前面34.5和32的台阶也在数车上车也保证下每个零件台阶的长度尺寸一致,看看调头Z向尺寸能不能定位了!

网友(点评):
34.5和32的长度很一致的,高精度数控车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34.5和32的台阶上车出小锥度使锥面紧贴孔壁。孔径有大有小?34.5和32的台阶都有0.025的公差。调头时Z向的 ...

这个锥度很小的,大概5毫米的长度上直径相差最多0.05毫米,我试验过最大尺寸与最小尺寸的活装在心轴上要相差近2个毫米。长度虽然没公差,自由公差也就正负0.2。差这么多能保证不废吗?

网友:
大师很多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机床 象这个产品孔就相差0.05 长度也就不会差多少啊 你公差不是0.2吗 怎么不好定位呢

网友:
关键是你的夹具i没有设计好

网友(点评):
哦,那应该怎么设计?请说个大概。

网友D:
说来说去难道你的工件左端面没有加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来说去难道你的工件左端面没有加工过吗?

工件是铸铝,外圆不加工,左端面和34.5、32的两个孔一起加工的,不然这两个孔深度怎么控制?然后掉头粗车28孔至27,车26孔至尺寸,并保证总长。这个是用的是涨芯心轴,根本不能保证同轴度。所以最后用我说的方法精车28的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件是铸铝,外圆不加工,左端面和34.5、32的两个孔一起加工的,不然这两个孔深度怎么控制?然后掉头粗车 ...

左端面加工了,那右端面不用加工吗?以左端面为定位,以内孔作基准,这样长度和同轴度都可以控制了!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何要用内孔的锥度去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端面加工了,那右端面不用加工吗?以左端面为定位,以内孔作基准,这样长度和同轴度都可以控制了!我就不明白 ...

右端面不用加工,用锥度是为了获得很好的同轴度,直接用内孔定位多少还是有间隙的。可能你有更好的方法,望赐教!

网友:
你的夹具做锥的是对的让工件没间隙 要朝外撑后 还要让夹具以最外的端面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X26Z100T0101M3S1000
G0Z0.5
M0(刀停在此位置时,手轮方式下轻轻碰一下端面,然后按自动加起动就执行下 ...

呵呵!半自动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右端面不用加工,用锥度是为了获得很好的同轴度,直接用内孔定位多少还是有间隙的。可能你有更好的方法, ...

      如果左端面已经加工了,难道总长也没有控制一下吗?还有左端内孔的公差既然控制的这么好,调头加工的时候以内孔作基准同轴度会保证不了吗?常规情况下你左端的内孔公差和膨胀心轴之间的间隙小于图纸跳动或同住度要求基本就能保证的!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工装,我们以前在重庆做摩托车齿轮精坯的时候,全跳动0.015都可以保证!用的膨胀芯轴使用几个月都没有说跳动超差的!也许有人会说跳动和同轴度有区别,但是往往我们实际加工的时候很少去区分同轴度和跳动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左端面已经加工了,难道总长也没有控制一下吗?还有左端内孔的公差既然控制的这么好,调头加工的时 ...

总长控制了的,关键是第3步精车28孔的深度不好控制,如果用你说的办法就算能保证同轴度,但是心轴和孔壁有了间隙,那么心轴如何带动工件旋转?然后你说的涨芯,我不知道你这个涨芯是怎么做的可以保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涨芯是一个圆套上轴向等分3条槽,利用弹性涨紧工件的。这个有点说不清,明天画张涨芯的图上来。不会在电脑上画还真麻烦,只好等画好了拍下来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长控制了的,关键是第3步精车28孔的深度不好控制,如果用你说的办法就算能保证同轴度,但是心轴和孔壁有 ...

32大的直径可以分割6-8份!还有膨胀心轴的材料和热处理一定的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