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1-07-29):
弱弱的问一下:镗孔加工椭圆和锥度怎么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是有以下几种:刀磨损,震刀,材料软硬不均,主轴径向间隙过大,装卡不牢固,程序或者系统出了问题,机床导轨间隙过大。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全面,只能给你提出点问题所在,这类问题还得需要楼主细心的摸索和发现,我们提供的只是片面的。你可能接触这行业不久,
 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希望你能事业有成

网友:
楼主这个范围就大了,你得说的具体点,机床,刀具,切削参数等都可以影响结果的

网友:
说的详细点,大家好好讨论一下

网友:
机床精度,刀具是主要原因

网友:
椭圆--可能是装夹变形,锥度--可能是刀具磨损。

网友:
话都让楼上说完了。。。。我么。。就拿个分把

楼主:
我是刚接触机加,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一次椭圆是装夹不牢造成的。锥度刀具磨损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先查装夹,再看工件,再看刀具和参数,最后再看机床
最后别一上来就认为机床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