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美国密尔沃基金属圆锯机使用的切钢铁的48齿锯片

楼主(2011-07-29):
硬质合金齿,所以适合高速锯切,放在卧铣上可以快速切削,前角是负5度设计,高速切割时发热很少,2500转切割断面不发烫的,

网友A:
这种锯片有没有0.3mm厚的?

网友B:
长见识了,楼主能不能把使用这种锯片的机器拍出来展示一下,相比锯片,我对这款圆锯机更感兴趣

网友:
好东西,价格很高吧

网友:
我也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锯片有没有0.3mm厚的?

没有,因为合金齿是焊上去的,所以为了保证齿的牢固性,目前没有开发那么薄得,现在的最薄锯路在2毫米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楼主能不能把使用这种锯片的机器拍出来展示一下,相比锯片,我对这款圆锯机更感兴趣

圆锯其实本质区别不大,就是保护罩子可以拦截切削的设计,还有转速被降低一半,通常木工圆锯在5000转,这个在3000转吧,但是锯片完全可以装在铣床锯片杆上,如果铣床转速高的话可以干式切削,2500转甚至3000转切割完手指直接触摸切口也不会发烫的,因为热能全部被切削带走了,所以工件热变形几乎不存在的。如果转速定在几百转那就加切削液湿式切削,它比传统整体高速钢锯片寿命长多了,所以我见过很多台湾产的台式钢管切割锯,如果用上这个锯片那也可以切割的,只要换变径环连接上就行了,可惜我手头目前没有167毫米以上的。有过一篇国产182毫米的,可惜国产山寨的质量差,还没有用呢发现已经少掉了1个齿还崩掉了一个齿,国产的刀具还是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锯其实本质区别不大,就是保护罩子可以拦截切削的设计,还有转速被降低一半,通常木工圆锯在5000转,这 ...

适合这种锯片使用的国产机有没?有的话推荐一下,没有的话俺 想自已设计一台,这个想法很久了,高速切钢材的机子。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C:
手直接握着切不会把齿打掉把,还有可能掐的发弹,我们用手磨机有这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直接握着切不会把齿打掉把,还有可能掐的发弹,我们用手磨机有这样的感觉

不会打掉的,因为前角是负5度的,所以不会扎刀的设计,这种金属锯片切到手指也不是非常危险,等于手碰到砂轮上一样磨掉一点皮,而不会像前角为正的刀具造成血肉横飞的惨剧。

网友(点评):
前角负5度,那后角大概有多大?

网友(2012-06-07):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5-06-30):
个人觉得那个保护锯片的机构挺好的,不影响工作还自动复位保护,且复位精度挺准,动作流畅,速度也适合。不知有哪位大侠可以提提要做到这些要求需要的关键东西。

网友:
真牛,那么厚的钢板 很轻松的就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