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2把RYOBI牌充电冲击扳手280牛.米扭矩

楼主(2011-07-29):
适合拆装14毫米以下12.9级的机械螺丝,无反作用扭力,所以未成年人拿这个都可以拧很大的越野车轮胎的紧固螺丝。

网友A:
冶金设备的螺栓是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冶金设备的螺栓是否可用?

什么设备都可以,除非水下或者下大雨天你不要用,电机进水要短路的,蒙蒙细雨用也没啥问题。关键是要适合扭矩,这个是不可调扭矩的,但是有使用经验的人可以拧很小的螺丝,因为这种扳手承受一定扭矩后会减速几百倍的,从原先每分钟2500转直接降低到每分钟几十转,所以只要经验足的人是不会把螺丝拧断的。

网友B:
去楼主淘宝店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楼主淘宝店看过了!

多谢兄光临,我的有些工具还是新的,不是人家南海大沥那种国外废旧垃圾拉回来再拼装的,所以机器是没有开拆拼装的,我的一般注明是新机器的都是非拼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