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钢热处理

楼主(2011-07-29):
我有一个加工件,长50MM,宽22mm,高11mm的物件需要热处理,热处理后需要高硬度高耐磨,物件材质是9Cr18轴承钢,但本人对热处理不是很懂,想问下各位老师应该怎么热处理,热处理的条件,先谢谢了

网友A:
淬火回火后硬度可以达到56HRC以上。
要求写好了,问下热处理车间师傅能不能做,然后你出钱就OK了。

注意把尖角锐边清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回火后硬度可以达到56HRC以上。
要求写好了,问下热处理车间师傅能不能做,然后你出钱就OK了。

我就是不知道在图纸上怎么写要求,以前没写过,第一次下笔有的………………
能告诉怎么写吗

楼主:
5555555555555555怎么没人告诉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