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转矩控制,请教

楼主(2011-07-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输出扭矩是可调的,一般伺服都会有模拟量输入端子来接收转矩给定信号,当然这个端子的功能有可能是需要通过参数配置实现的。速度控制就更简单了,可以用模拟量或脉冲频率作为速度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