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口诀

楼主(2011-07-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工口诀(推荐收藏)
  电工口诀(推荐收藏)
  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口诀 a :
  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说明: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
  在日常工作中,有些电工只涉及一两种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额定电流的计算。将以上口诀简化,则可推导出计算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的口诀:
  容量系数相乘求。
  已知变压器容量,速算其一、二次保护熔断体(俗称保险丝)的电流值。
  口诀 b :
  配变高压熔断体,容量电压相比求。
  配变低压熔断体,容量乘9除以5。
  说明:
  正确选用熔断体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关系极大。当仅用熔断器作变压器高、低压侧保护时,熔体的正确选用更为重要。这是电工经常碰到和要解决的问题。
  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c):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c 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0.76系数。
  (5)误差。由口诀c 中系数0.76是取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而算得,这样计算不同功率因数、效率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存在误差。由口诀c 推导出的5个专用口诀,容量(kW)与电流(A)的倍数,则是各电压等级(kV)数除去0.76系数的商。专用口诀简便易心算,但应注意其误差会增大。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对此,在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时,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而五不入,只取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即可。
  *测知电流求容量
  测知无铭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估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
  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说明:口诀是对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其容量千瓦数是多少,可按通过测量电动机空载电流值,估算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方法。
  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求算其所载负荷容量

  口诀:
  已知配变二次压,测得电流求千瓦。
  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安零点六千瓦。
  电压等级三千伏,一安四点五千瓦。
  电压等级六千伏,一安整数九千瓦。
  电压等级十千伏,一安一十五千瓦。
  电压等级三万五,一安五十五千瓦。
  说明:
  (1)电工在日常工作中,常会遇到上级部门,管理人员等问及电力变压器运行情况,负荷是多少?电工本人也常常需知道变压器的负荷是多少。负荷电流易得知,直接看配电装置上设置的电流表,或用相应的钳型电流表测知,可负荷功率是多少,不能直接看到和测知。这就需靠本口诀求算,否则用常规公式来计算,既复杂又费时间。

  (2)“电压等级四百伏,一发零点六千瓦。”当测知电力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等级400V)负荷电流后,安培数值乘以系数0.6便得到负荷功率千瓦数。

  测知白炽灯照明线路电流,求算其负荷容量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
  说明:工矿企业的照明,多采用220V的白炽灯。照明供电线路指从配电盘向各个照明配电箱的线路,照明供电干线一般为三相四线,负荷为4kW以下时可用单相。照明配电线路指从照明配电箱接至照明器或插座等照明设施的线路。不论供电还是配电线路,只要用钳型电流表测得某相线电流值,然后乘以220系数,积数就是该相线所载负荷容量。测电流求容量数,可帮助电工迅速调整照明干线三相负荷容量不平衡问题,可帮助电工分析配电箱内保护熔体经常熔断的原因,配电导线发热的原因等等。
  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基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这就是口诀和公式的理论依据。
  ***
  已知380V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元件额定电流和整定电流

  口诀:
  电机过载的保护,热继电器热元件;
  号流容量两倍半,两倍千瓦数整定。

  说明:
  (1)容易过负荷的电动机,由于起动或自起动条件严重而可能起动失败,或需要限制起动时间的,应装设过载保护。长时间运行无人监视的电动机或3kW及以上的电动机,也宜装设过载保护。过载保护装置一般采用热继电器或断路器的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目前我国生产的热继电器适用于轻载起动,长时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电动机过载保护。
  (2)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装置,结构原理均很简单,可选调热元件却很微妙,若等级选大了就得调至低限,常造成电动机偷停,影响生产,增加了维修工作。若等级选小了,只能向高限调,往往电动机过载时不动作,甚至烧毁电机。(3)正确算选380V三相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尚需弄清同一系列型号的热继电器可装用不同额定电流的热元件。热元件整定电流按“两倍千瓦数整定”;热 元件额定电流按“号流容量两倍半”算选;热 继电器的型号规格,即其额定电流值应大于等于热元件额定电流值。

网友(点评):
辛苦了,我们大家也学习了!

网友:
资料有了  自己要花时间去咀嚼一番

网友:
孤酒好样的!这人就怕比呀,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呵呵,谢谢了,觉得还不错

网友:
好东西啊,先收藏了再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觉得应该挺有用

网友:
有意思,下来看看。

网友:
还得靠实际去体验

网友:
谢谢分享,抽时间看看,先收藏了再学习

网友:
是呀,知道口诀跟能够熟练运用还有一段距离

网友:
不错呀,谢谢分享了,二楼很无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工口诀(推荐收藏)
  电工口诀(推荐收藏)
  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不花银子好啊,顶一个,呵呵,这年头,没钱干啥也不好使,呵呵

网友:
不错。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用!

网友:
发电不发电照明是关键,别看一根管子两根线。

网友:
孤酒好样的!这人就怕比呀,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1-09-08):
不错,方便学习和记忆。

网友:
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网友:
好东西啊!还不要钱,哈哈!

网友:
为什么回复长度不够?第一次!{:soso__655895332415679412_3:}

网友(2011-10-24):
好东西,谢谢分享,我早就收藏了

网友:
楼主截个图上来看看阿

网友:
为什么每次下载都需要扣分呢?

网友:
隔行隔山··似懂非懂·

网友(2025-03-05):
引用 网友A:
电工口诀(推荐收藏)
  电工口诀(推荐收藏)
  知变压器容量,求其各电压等级侧额定电流

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