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材料命名规则!为什么普通碳素结构钢的牌号是用屈服值表示?

楼主(2011-07-30):
为什么普通碳素结构钢的牌号是用屈服值表示?而优质碳素结构钢却用含碳量表示?等等问题一直困扰我,早些时候才弄个大概,我的理解如下,希望大家指正!
我们都知道屈服值是衡量塑性材料强度的一个指标,而抗拉强度主要是衡量脆性材料的强度指标。随着含碳量的增加,非合金钢材的塑性下降,和冲击性降低,屈服点和抗拉强度升高。普碳钢一般来讲它 力学性能和杂质含量不是很严格,所以一般只用屈服值表示他的力学性能,外加质量等级。而优碳钢的杂质含量较低,所以用含碳量的多少来间接表示他的力学性能。

网友:
主要是用途不一样,优质钢可以经过热处理改变机械性能,而热处理最关心的是材料成分。

网友:
有心了,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弄清楚其中的为什么。有钻牛角尖的感觉。

网友A:
2楼说的对,另外普通碳素结构钢应用广,需求量大,如果对材料成分要求严格,则对工艺和成本不利,在实际使用在更关心的是其力学性能,只要能达到使用要求即可

网友:
普通碳素结构钢对材料成分要求不严,范围偏差大,热处理的时候难以预测它的硬度变化,它只对它的抗拉强度做了要求

这种基础材料使用量相当大,很多情况下只要求基本的抗拉能力,使用价格低廉的材料会节省很多钱,要求严格后成本增加很多,会造成浪费

如果要求高的,可以换用材料成分要求更严格的优质碳素结构钢

网友:
赞同2楼的观点,优质钢机械性能可以通过热处理来达到使用要求,最注重的就是化学成分。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对,另外普通碳素结构钢应用广,需求量大,如果对材料成分要求严格,则对工艺和成本不利,在实际使用 ...

我主要是想探讨一下,为什么他们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
搂住说的很在理。。。。

网友B:
叫什么名字还需要探讨吗?   这是国家标准的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什么名字还需要探讨吗?   这是国家标准的牌号!

窃以为,有这个必要!弄不明白名称的来源,就会对它们的使用性能产生混淆……

网友:
学习了,初涉这方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