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设计用到一液压缸,缸径40,行程40,速度20次每分钟。
用该液压缸来控制工件的位置,要求工件在10mm范围以内的任意位置停留,并且停留时的位置精度至少要在0.1mm以内。
请问如何来实现?

楼主:
有人来讨论一下吗?

网友:
可以考虑伺服阀控制,但不知道位置精度能不能达到0.1mm以内

网友:
可以考虑用伺服油缸

网友:
比例阀+位置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
个人觉的速度过快不适合有液压    建议用丝杠

网友:
做了一年多的油缸--从来没有想过速度的问题---尴尬。。。学习学习。。。

网友:
同意6楼说法,高精度的控制最好不要用液压,不可靠造价高。

网友(点评):
继续同意 6楼

网友:
高频响应比例阀+电子尺可以做到,

网友(点评):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等待高手详细解答  等待学习

网友:
速度太快!!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做好不用油缸!!!如果不用不行的话!!那就用伺服油缸或比例阀+位置传感器

网友:
我想问下用伺服电机可以吗?

网友:
没见过这么高精度运动的油缸,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薄型感应油缸,活塞杆上有磁环,外面有感应开关

网友:
伺服比例阀+光栅尺。我曾在日本进口的设备上见过,国产的还没见过。

网友:
用比例阀+位移传感器,在上位机上加参数,能适当减小停留位置误差,但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呵   新手学习

网友:
没有高手有意见吗?想听听高手们的意见啊!!!!偶像们出来吧!!!

网友:
液压的么,为什么不用自动的,伺服电机加丝杠,液压控制在0.1内,光温度的影响就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