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测量

楼主(2011-07-30):
各位大侠,我是个新手菜鸟,我想测量1、2两个面的高低,要用什么仪器,该如何测量?请各位大侠不宁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找个基准  用高度尺 ? 好像精度不够哎

网友:
是自己本身的高低还是两个面是否一致?

网友:
这很好做到,用方框水平仪把两条导轨调水平,然后用钳工用的平行直尺横放在导轨上,放上水平仪则量。方框水平仪200精度每格0.02。

游客

网友(2012-07-12):
我也顶一下,家乡好多人会铲刮。可惜我不会,当初以为铲刮会淘汰。
说的对

网友(2011-07-30):
找到公用的基准,使用高度规,两边测量,得到的值再进行比较

前提条件,公用基准要高度规多次测量的时候都放在上面

L型条的安装面做基准不合适,高度规难以伸那么长

还有个简便的方法,放到三坐标测量机上去测量,先用千分表找水平,再用三坐标测量两面,得到的数值再进行比较

网友(点评):
不方便操作,安装好的怎能用三座标测量

网友A:
将该设备放在已测量平台上,用磁力座带百分表逐段测量两侧的导轨即可。
注意:磁力座不要吸在平台上,用磁力座拖动百分表在导轨上滑动测量。

网友:
不知道尺寸啊,基本用水平仪,桥板,逐段看扭曲。

网友:
精度高的,基本都是用激光调校水平

网友:
你是不是要测两条导轨的平行度呀?如果是的话可以用合像水平仪+过桥。因为单独的两点只能是相对的高低,你不会是想测两条导轨的绝对水平吧?想了解合像水平仪的话可以看看我的那篇贴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798

网友B:
简单些就用水平仪测量(首先保证安装面的等高度),精确些用激光干涉仪测。
将千分表用磁力表座吸到基准轨侧滑块上,测另一根导轨,互测平行度直线度等。

网友:
          继续看 高手发表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些就用水平仪测量(首先保证安装面的等高度),精确些用激光干涉仪测。
将千分表用磁力表座吸到基准轨 ...

平行度和直线读是可以这样测,可是两导轨之间的高度差不懂如何测量

网友(2012-07-12):
用框式水平仪和板桥就好了!版主说的合像水平仪没用过。知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该设备放在已测量平台上,用磁力座带百分表逐段测量两侧的导轨即可。
注意:磁力座不要吸在平台上,用磁 ...

那有那么大的来台

网友:
平尺跨在1    2面上,把水平仪放平尺上,就可检测出哪个面高

网友(2012-08-13):
可以查看机床检验的国家标准。上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