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如何选择?没经验怎么办?

楼主(2011-07-30):
亲爱的朋友们,一个部件的材料怎么选择呀,很多人都说靠经验,那没经验怎么办?

网友:
没经验看手册,那是前人的经验。

网友(点评):
有道理都看机械手册。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如果没有经验,可以根据产品所使用的环境,使用情况等;确定是用金属呢还是非金属;再查手册等来确定具体材料;当然还要根据自己所处环境的加工情况

楼主:
奥,谢谢……现在正在看手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能不能根据有限元分析知道,如果可以的话,能否给说下大体的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