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案例之看图说方案

楼主(2011-07-30):
有一批工件,它是由管件两端热配加焊接圆钢而成,下面我发一些加工现场图,技术难点,1焊接件,2两端不方便定位,3钻夹头在运转之中不能撞到工件及顶尖,所以这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加工方案,仅供大家探讨。

网友(点评):
兄弟你沙发也抢太快了吗。

网友:
抢个板凳!!!
好我工厂是能够自己制作一些工具,这样技术,工艺都会很大的进步!!!

网友:
我简直有点受不了了111哈哈

网友A:
N N D我明白了,你先前那个下料车端面打中心孔的就是这个呀!?
我猜下你的工艺:
1、上中心架用你那破方法车端面打中心孔。(这个就解决了你的第2个问题)
2、程序暂定顶上顶尖车外圆。
3、掉头同第一步加工并控制总长。
然后你的中心钻不能用这种方法夹持,这样中心钻伸出太长了,容易干涉。如果你中心钻外圆是10毫米的,就用个9.9的钻花夹在卡盘上,刀架上夹块20X20或25X25的废刀杆,手摇拖板钻孔,钻完后横向再钻个孔,攻丝。中心钻装入,找个螺钉旋入横向的孔中压紧中心钻。OK,第3个问题解决。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没必要在意是焊接件,焊好慢慢冷别沾水,敲干净焊渣,硬度不高的。看样子你是手工磨刀,这个就看师傅的手艺了。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钻夹头会不会撞上工件或者顶尖的问题,必须要有尺寸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N N D我明白了,你先前那个下料车端面打中心孔的就是这个呀!?
我猜下你的工艺:
1、上中心架用你那破方 ...

你看到半成品了啥,我只车这一工步而且钻夹头还要在上面转动,还要让它过且不撞工件及项尖,而且是三把刀一个打中心孔的钻夹头,编程不能错一步,还要想得非常周到。

网友(点评):
钻夹头要在上面转动?这个不是太懂,说明下。

网友(点评):
90°外圆刀、外R圆弧刀还是90°外圆粗车刀、切断刀?我觉得中心钻按我的方法可以,干涉小的多。

网友:
楼主的钻夹头设计不错  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别的不懂 看你打中心孔的夹具就不咋的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1.缩短中心钻夹具长度,2.使用切刀夹持刀杆加长切刀装夹长度

网友(2011-08-30):
钻夹头设计不错  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中心架没用过。。因该跟普车一样用吧,,,,,,

网友:
很牛啊,; a( F% g+ g6 n. v! |
钻夹头也很不错

网友(2011-09-29):
真舍得,要是我,拿块方铁,转个孔,装上螺丝锁紧 ,简单又实惠。

楼主(2011-11-20):
加工思维决定生产效益。

网友(2014-06-05):
做石油配件这样用过中心钻.中心高得会校好..实在干涉.直接尾座钻.焊接的硬度不是事.最讨厌的就是气孔.补焊.车.补焊.焊工师傅饶了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