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过硫+树脂SD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30):
今有一客户图纸,技术要求:
表面处理:过硫+树脂SDA.不知是什么意思?请专业人士指教.先谢了!

网友:
SDA一种含义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tate Drug Administration)应该与你的问题无关。另一种是双乙酸钠sodiumdiacetate(学名:二醋酸一钠)广泛用于食品药品添加剂,也可用于树脂添加剂。硫化是表面处理的一种,也可一说是一种高分子加工工艺。指在金属或其他材料表面包覆一层橡胶(树脂)。过硫的橡胶会硬镀变大,材料变脆。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这张图纸来说,设计人员是比较白痴的!也许我说错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wugqtop 的回复,开始我认为就是在零件表面喷塑,喷塑前,做一下磷化处理,但实物我看到表面是一种亚光的黑色,而喷黑色塑我看到过的是一种亮光的黑色,从客记拿来的实物样品看,我看到是有点象是发黑处理。

网友(点评):
另外图述表面处理前和处理后外径会加大0.03.应该单边只有0.015的厚度.因客户可能也是山寨来的图纸,而设计可能是标的原厂的内部代号,所以那客户自已可能也不知是什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