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H7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1-07-30):
有个14H7的孔,客户要求用通止规检查之前直接车出来的,尺寸没有问题,通规进不去。
后来用铰刀绞了之后,通止规检验合格,但是实际孔尺寸偏大,有14.025了。

有什么方法保证尺寸在H7范围内,塞规还能通过吗?

补充内容 (2011-9-17 10:29):
实际孔偏大以后,通规能进,止规进不了。通止规是买的标准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14 (+0.018   0) .尺寸合格不会进不去的呀!是不是孔口倒角有毛刺?你铰刀不合格,建议采用合金铰刀,修研后铰.

楼主:
是合金的,材料是不锈钢的,绞不了几十个就用不了了。

可能我内径千分尺测量不准了吧

网友:
    如果孔不圆,也会出现这样问题,你先排除一下。

楼主:
小厂,没测量圆度的设备...

网友:
     内径千分尺就可以。

网友:
光说通规,止规能进吗?

网友:
先确认客户提供的塞规是否合格,不要忙了一圈才发现原来是客户在掰自己。

网友(点评):
排这句 有的就是鸡蛋里跳骨头 故意找事的

网友(点评):
不是挑骨头哇,我运气好碰到过。所以不得不防T.T

网友:
铰出来的孔圆不圆,先看看

网友:
把通端尺寸做成14_0.003---_0.005,这样尺寸应该就可以

网友:
两种检测方式,貌似 只能选一种。
, z8 ^% N2 k$ @% T   塞规是综合检具,打表是相对尺寸检测。里面很多 猫腻,很烦。

网友(点评):
两种正好互补,有条件都选那更好。楼主问题在于他自己,说了半天一直没有说止规能不能过

网友(点评):
通规都通不过,止规还能通过啊...

网友:
一般加工孔都这样,使用普通车床尺寸差的很大,数控还好些,建议使用铰刀,调整主轴转速

网友:
s2000,f0.08,试试·······

网友:
要先检你的检具.把公差上下限缩小

网友:
支持10楼的说法,然后把孔边的毛刺清除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认为主要与表面光洁度有关

网友:
若是孔口有毛刺儿的话是肯定不行的,再就是确定塞规的尺寸是否正确。

网友:
对大家的意见lz一直不回应,又是一次盲人摸象。

网友:
最好用内径百分表量

网友:
可能是铰出来的孔椭圆了。

楼主(2011-09-17):
我是楼主,现在没有办法,拿通止规全检,不合格的再返工.

最杯具的是,发了一批以后,今天发现通规有点磨损了,才量了400个的新通规。
估计客户拿新的检具检验的时候会有通不过的。

要记住一句话: 检具会磨损,验货需谨慎

网友:
建议你自己作做个收点公差的通止规,还有通止规用的时间常了后把前端毛刺的部分用砂纸修磨下,这样会好用点

网友:
光说通规,止规能进?

网友:
内径千分尺不同的人用,差不少哦。

网友:
从某种角度来说你和你客户关系没搞好,一般关系稍微好点大0.007都会让你通过的,包括难弄小鬼子

网友:
应该是表面粗糙度不高,加工时有椭圆,,这两者必选其一做为检测方法,不能两种都顾到

网友:
是不是你的工具方面出了点问题。。。。。。。。

网友:
一般的做法是新铰刀先研后铰,你用的那个材料,转速给个140转,f给个0.15,用菜油在铰刀上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