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的扬程的专业解释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30):
水泵的扬程的专业解释什么意思,它与自吸高度是什么关系。

网友:
不错的东西,值得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02):
比方说一个水泵的扬程是40米,那么就是如果这个水泵的出口接一根垂直于地方的管子,那么水泵能够从水箱抽出的水的高度最多是40米,换成压强的话就是4bar,也就是出口的压力4公斤。
吸入高度和扬程没有直接关系,吸入高度只能反映一台泵的自吸性能,吸入高度越高的泵,自吸性能越好,越不好容易发生气蚀和震动现象。
可能解释得不完善,高手接着回答。

楼主:
感谢回答,那么理论上在绝对密封的条件下最大吸程是10.336米对吗?现在市场上生产的水泵的最大吸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那么理论上在绝对密封的条件下最大吸程是10.336米对吗?现在市场上生产的水泵的最大吸程是多少?

最大吸程应该在8米以下。

网友:
泵手册上泵的扬程是这么定义的:泵所抽送的单位重量液体从泵进口处(泵进口法兰)到泵出口处(泵出口法兰)能量的增值。也就是一牛顿液体通过泵获得的有效能量。其单位是N.m/m=m。即泵抽送液体的液柱高度,习惯简称为米。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学习了,谢谢。

网友:
扬程这个概念主要应用于旋转动力泵例如离心泵、轴流泵等。相较于压力这个参数而言,扬程可以更好的表示出旋转动力泵的一个特性,也就是泵能够输送的液柱高度仅与泵自身的特性有关而不与液体的密度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一台离心泵的扬程为10m,其能输送的液体高度即为10m,而不管这个液体是水还是水银。只是这个时候泵的进出口压差为1bar如果输送的是水,压差为13.6bar如果输送的是水银。

网友A(2012-06-26):
扬程是指泵入口和出口的压力差
自吸高度是只泵能低于泵口以下多少米吸取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程是指泵入口和出口的压力差
自吸高度是只泵能低于泵口以下多少米吸取液体

扬程与自吸高度有什么数据关系么

网友:
扬程与自吸高度没关系,扬程是显示泵增压的能力,自吸高度是吸水的能力,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