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图时,PROE自动退出,能解决吗?

楼主(2011-07-30):
       使用PROE时,有时候会无端端的自动退出,不知怎么回事?要是遇到没有保存,那很痛苦。主要出现在装配图,依我的经历,当装配图复杂时,就容易出现退出情况,而且在打开的窗口中预览时,将图放大就更容易出现。
      怀疑因素有:
1.使用盗版PROE;
2.电脑硬件功能冲突;
3.软件功能冲突;
4.电脑硬件资源不足;
5.电脑中毒。

请大师们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估计内存不足,CPU底所致
升级电脑看看

网友:
配台好的电脑应该就会好些

楼主:
电脑配置:
内存4G,32位WindowsXP只支持3G内存,还有1G被埋没。CPU 4核,显卡独立专显,
显然,配置不会是问题。
在此,想想问一下各位关注的社友,有没遇到过此问题?
虽然此问题暂时未造成严重影响,不才想知道的所以然...
诚候社友交流!

网友(2011-10-12):
同样困惑求解中同样困惑求解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2014-05-05):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升级显卡驱动

网友:
多多保存吧,勤劳点,少吃苦。

网友(2015-04-14):
很多盗版软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在打开比较复杂的装配图时,操作稍微快点,就出现自动关闭,估计是软件算不过来罢工了。所以最好设置下自动保存时间。避免文件丢失。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更新显卡驱动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