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些材料前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30):
就是材料前的1.4XXX是代表什么意思?我点了这一类中不同的材料,属性是一样的。

网友:
米国4系材料,合金结构钢 ,对应的换算材料,

网友:
是不是和我们的材料的牌号是一样的

网友:
对头,就是那个意思!

网友:
DIN是德国标准吧?
和GB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