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阀啊?作什么用的,谢谢!

楼主(2011-07-30):
(图片)

网友:
电磁球阀,封闭比滑阀好,用于需要小泄漏的地方

网友:
下边是单向阀

网友:
电磁球阀,卸荷用

网友:
借贵宝地赚点分啊下东西。

网友:
呵呵,电磁球阀。

网友:
手动或电液先导两位两通球阀

网友:
手动也可以,在检修和调试时可以碰一下。

网友:
学习了电磁球阀的液压图

网友A:
球阀?从哪可以看出来是球阀?我只知道是两位两通发,手动或电磁换位,下面是单向阀,上面是通阀,可以变换,
球阀和普通换向阀有何区别?请教,谢谢

网友:
学习了。没机会选个玩玩

网友:
两位两通电磁球阀,可以手动。
箭头方向画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球阀?从哪可以看出来是球阀?我只知道是两位两通发,手动或电磁换位,下面是单向阀,上面是通阀,可以变换 ...

球阀泄漏量比普通换向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阀泄漏量比普通换向阀小

谢了,呵呵,对这种阀了解甚微,多谢了

网友:
电磁球阀,带手动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