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丝杠的选用,请教

楼主(2011-07-30):
本人设计一台设备中有提升装置,提升的总重量为150KG,行程位750mm,丝杠总长位1300mm,提升最大速度为100mm/s。请教各位前辈,合理的选择,是选用梯形丝杠还是滚珠丝杠?如果选用梯形丝杠公称直径要多大?如果滚珠丝杠公称直径要多大?

楼主:
这是设备的初步模型

网友:
建议滚珠丝杠。选型可参考厂商型录样本。

网友A:
定位精度要求多少?这直接关乎到驱动电机的选择
才150KG的重量,很轻的了,100mm/s的速度也很慢的了,考虑到丝杠有1300mm那么长,
建议2005系列的滚珠丝杠,再配个400W伺服电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0.02mm,轻松搞定
另外,750mm的行程,丝杠要1300mm长干嘛

网友(点评):
你的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连接用联轴器吧,考虑到联轴器到失效没用,如果联轴器失效,那重物会掉下来的!!!

网友(点评):
我想冒昧的问下,150KG的重量,垂直运动,您是怎么得出其惯量而选用400W的司服电机的。

网友(点评):
你核算一下要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丝杠结构的呢,别的不可以考虑吗

网友:
链条或者气缸和液压缸

网友(点评):
液压满足不了100mm/S

网友:
丝杠稳定,占地小,干净

楼主:
1、原来使用液压系统,现在X轴和Y轴方向的移动改为普通电机和齿轮齿条驱动,所以没有必要为Z轴方向单独配一个液压系统。故液压系统不考虑。
2、刚开始方案使用链条加配重,这个方案也比较实用,但老板觉得使用链条有点像山寨机,不好看。所以采用丝杠传动。
3、我个人觉得采用梯形丝杠就够用,而且价格也比滚珠丝杠便宜的多。我无法确定梯形丝杠的耐用程度。

哪位前辈能帮我估算一下,如果我采用公称直径为32mm梯形丝杠,在以下条件能使用寿命多少小时?
条件:提升的总重量为150KG,行程位750mm,丝杠总长位1300mm,提升最大速度为100mm/s。设备运行一个周期约为4分钟,在一个运行周期内,提升行程为400mm/次,要提升3次,提升行程为5mm/次,要提升50次(步进上升),每天运行20小时。

网友(点评):
链条和梯形丝杠的速度满足不了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要求多少?这直接关乎到驱动电机的选择
才150KG的重量,很轻的了,100mm/s的速度也很慢的了,考虑 ...

1、精度方面没有要求,我的驱动电机为普通电机。
2、行程为750mm,而丝杠要为1300mm的原因是因为我打算把电机安装在下方。故整个丝杠的总长为1300

网友:
询问一下丝杆厂家,他们一般都有选用参考

网友:
1.你的联轴器要吗?
2.如果用弹性联轴器的话,《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杠》 的方式,如果联轴器失效,东西掉下来怎么办?

网友(点评):
东西掉下来怎么办呢???

网友:
看定位精度而定吧,别动不动就滚珠丝杠.

网友(点评):
若有好的梯形丝杠的供应商,可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请教:如果在加两根与丝杆平行的光轴,分去丝杆的载荷,这个又如何算啊?

网友(点评):
再加上偏载力矩产生的磨擦阻力。

网友B:
1.你的联轴器要吗?
2.如果用弹性联轴器的话,《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杠》 的方式,
如果联轴器失效,东西掉下来怎么办?
如果联轴器失效,东西掉下来怎么办?

网友(点评):
在联轴器上再加上电磁制动器。

网友C:
丝杠成本高点,还是考虑用液压缸或者气缸。要是选丝杠,找个厂家的产品书,上面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你的联轴器要吗?
2.如果用弹性联轴器的话,《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杠》 的方式,
如果联轴器失效,东西 ...

选用梯形丝杠传动,单头的,可自锁的。。可以防止失电掉下了来,要是选用滚珠丝杠,就需要考虑再选用带制动的电机了。。
提升150kg,用直径是32mm的梯形丝杠应高够用了,,但要校验一下长径比,稳定性。。。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173,有公式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联轴器要吗?
2.如果用弹性联轴器的话,《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杠》 的方式,
如果联轴器失效,东西 ...

由于安装位置的限制,电机与丝杠的传递,我打算不要联轴器,
用H型同步轮和同步带,或者用链轮。
电机是用刹车电机,刹车为无激磁式动作刹车(断电刹车)。

网友(点评):
由于安装位置的限制,电机与丝杠的传递,我打算不要联轴器, 能具体一些吗:关于安装位置限制

网友:
滚珠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成本高点,还是考虑用液压缸或者气缸。要是选丝杠,找个厂家的产品书,上面有的

我X轴和Y轴的运动全都是用电机驱动,我在Z轴上用液压成本很高啊,
需要单独配一个液压站,还有油缸,油管等等,费用肯定比用丝杠费用高。
而且一部分用电机,一部分用液压,不伦不类。
气缸肯定不行,气缸怎么能自锁啊,

网友C:
气缸自锁是要转换阀的吧

网友:
看看大家怎么说,随便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自锁是要转换阀的吧

气缸和换向阀不可能自锁。
气缸和换向阀在静态时承受较大压力是会漏气的,提升的物体会慢慢下降的。
甭说气缸,我用液压缸+保压阀,设备停了一天,提升的物体也会掉下几十个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和换向阀不可能自锁。
气缸和换向阀在静态时承受较大压力是会漏气的,提升的物体会慢慢下降的。
甭 ...

恩,是这样的,找个THK的产品手册,或者在网上找,他的产品书上面有计算方法,丝杠的。

网友:
感觉链传动比较合适!

网友E:
梯形的吧。滚珠的容易因为没有自锁下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梯形的吧。滚珠的容易因为没有自锁下落

请教:
不知道梯形丝杠的耐用程度如何?
如果用梯形丝杠,用多大的丝杠啊?
条件:提升的总重量为150KG,行程位750mm,丝杠总长位1300mm,提升最大速度为100mm/s。设备运行一个周期约为4分钟,在一个运行周期内,提升行程为400mm/次,要提升3次,提升行程为5mm/次,要提升50次(步进上升),每天运行2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用梯形丝杠传动,单头的,可自锁的。。可以防止失电掉下了来,要是选用滚珠丝杠,就需要考虑再选用带制 ...

你是高手哦,想向你请教下你是怎么估丝杆直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
不知道梯形丝杠的耐用程度如何?
如果用梯形丝杠,用多大的丝杠啊?

梯形也是很耐用的,很多机床上都是梯形的,最多时间长了换个螺母消除间隙,直径30mm就够用了!

网友:
提升重物,要考虑重物在任意位置的自锁问题,包括停电,丝杠与丝母的损坏或是轴承联轴器的损坏,重物都不能意外掉下来。滚珠丝杠可以轻松解决问题,但是不能自锁,还需要加装停止时的自锁装置。梯形滑动丝杠机构,也是机床上常用的重物提升装置,你这里也是可以采用的,但是,要解决润滑的问题和润滑的密封问题。常看到一些旧式机床的升降丝杠油汪汪,底下还有一滩油迹。如果不解决好润滑问题,将会产生很大的磨损,以至很短时间就会损坏。我的看法,用滑动丝杠,速度还是高了一些,尤其是你的工作频率和使用情况还是要求很高的,每秒100mm的要求,对滑动丝杠,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丝杠的驱动电机最好是装在丝杠的最上端,这样更合理一些。

网友(点评):
丝杠的驱动电机最好是装在丝杠的最上端,这样更合理一些。 为什么驱动电机装在丝杠上端更合理?理由先?

网友:
梯形丝杠,可以自锁,电机在上面好维护,另:不会被油淹~~~~个人见解

网友F:
提升电机安装在上面,最主要的是吃力时,丝杠处于拉紧状态,这时丝杠很直很顺,同时,电机在上面安装调试更换都比较方便,而电机安装在下面,应该有一个轴承来托住丝杠上面的重物,而不能让电动机受轴向力,结构上就要复杂一些。同时电机在下面不好布局,也不好安装与修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由于丝杠是细长杆,如果电机在下面,提升重物时,丝杠是受压的,这对细长杆非常不利,它会发生不稳定的弯曲变形,要想不变形,就要加大丝杠的直径,既难看又成本高。所以你会发现多数情况下,丝杠的受力工作状态,都是“拉紧”状态,比如车床的丝杠等等。

网友:
精度又不高,普通丝杠好,耐用

网友:
来参观学习的      谢谢你们

网友(2011-09-12):
向楼主们学习,这方面还是刚接触。

网友:
呵呵、、查看一下厂家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升电机安装在上面,最主要的是吃力时,丝杠处于拉紧状态,这时丝杠很直很顺,同时,电机在上面安装调试更 ...

细节彰显水平,受教了,元件的使用条件考虑全面很重要

网友:
用滚珠杆比较好,第一你可以配一个较小的电机,2005的规格就行,外径25.导程5,但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加配重。

网友(2011-11-15):
受教了。。。。我最近也在运用丝杆上下传动的机构

网友(2012-04-20):
我们厂的老板就可以知道了吧

网友:
建议使用滚珠丝杠,效果好,耐磨损啊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过来参考学习,同时也想知道驱动丝杠的方式,手动能否实现?

网友G:
呵呵。。。这个机构明显用滚珠丝杠最合适,考虑到行程和重量,用中径32-40左右的,导程在12-20左右的。不建议用梯形丝杠,因为其设计速度为100mm/s,梯形丝杠达到这个速度很难,对电机要求也非常高,会造成成本的上升。至于制动方面可以考虑使用带掉电刹车的电机,150KG其实用电机自己的自锁功能就能防止滑落了,如果精度要求很高,建议为z轴遛板设计配重(在立柱顶端设计一个滑轮,通过链条在立柱后面背上一个150KG的重物,平衡掉遛板的重量,这样丝杠和电机都可以选择小一些的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看你的设计图,z轴导轨是位于立柱两侧的,你怎么安装?怎么调整让两条导轨平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个机构明显用滚珠丝杠最合适,考虑到行程和重量,用中径32-40左右的,导程在12-20左右的。不建 ...

多谢你的指教,
至于侧面两个导轨平行问题:是在导轨的下方有个导轨垫与侧板焊接在一起,然后上用磨床把两个导轨垫磨平行就行了

网友:
高手分析下具体情况下的选型要点

网友:
按直径120mm,行程10mm算,600r/min就够了,150kg。再看是什么形式的润滑,润滑方式的选用比较重要,决定性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指教,
至于侧面两个导轨平行问题:是在导轨的下方有个导轨垫与侧板焊接在一起,然后上用磨床把 ...

哦!我知道,通过机床可以保证导轨面平行,可是又如何保证导轨安装过程中在y轴向的偏摆呢?两条导轨在安装过程中应该能相互为基准的

网友(2013-01-20):
我来看看,飘一下

网友:
好久的帖子~

网友(2014-04-21):
梯形丝杠加配重,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不过 感觉 丝杠的轴承座设计麻烦

网友(2014-12-31):
引用 楼主:
1、原来使用液压系统,现在X轴和Y轴方向的移动改为普通电机和齿轮齿条驱动,所以没有必要为Z轴方向单独配一 ...

软件版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个小应用可以算的,

下面数据用来演示的,选出来的丝杆是GB里面随便选的,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其他规格的,你也可以输进去你选的规格校验一下试试

滑动螺旋传动
一、初始条件
  轴向载荷F为:1500N
  螺母形式为:整体式
  滑动速度范围为:<2.4m/min
  螺杆材料为:45号钢
一、初始条件
  轴向载荷F为:1500N
  螺母形式为:整体式
  滑动速度范围为:<2.4m/min
  螺杆材料为:45号钢
  螺母材料为:ZCuZn25Al6Fe3Mn3
二、耐磨性计算
  ξ的值为:0.8
  φ的值为:1.8
  许用压强为:15MPa
  螺纹中径d2的值(计算值)为:5.963mm
  螺纹中径d2(选取值)为:44mm
  公称直径为:48mm
  外螺纹小径d1为:40mm
  内螺纹大径d为:4mm
  螺距P为:8mm
  导程L为:4mm
  螺母高度H的值为:79.2mm
  旋合圈数z的值为:9.9
  螺纹的工作高度h的值为:4mm
  工作压强p的值为:0.274MPa
三、验算自锁
  螺旋副摩擦系数μs为:0.15
  螺纹升角为:1.658°
四、计算驱动转矩
  驱动转矩T为:5930.672(N*mm)
五、计算螺杆强度
  螺杆当量应力σ的值为:1.438MPa
六、螺纹牙强度计算
  螺纹牙底宽度为:5.2mm
  螺杆抗剪强度为:0.232MPa
  螺杆抗弯强度为:0.535MPa
  螺母抗剪强度为:2.319MPa
  螺母抗弯强度为:5.351MPa
七、螺杆的稳定性计算
  螺杆的最大工作长度l为:750mm
  两端固定长度系数μ为:0.5
  螺杆材料的弹性模量E为:207000MPa
  临界载荷Fc的值为:1825649.478N
八、螺杆的刚度计算
  螺杆材料的切变模量G为:83000MPa
  轴向载荷使导程产生的变形量δLF为:2E-5mm
  转矩使导程产生的变形量δLT为:0mm
  导程的总变形量δL为:2E-5mm
九、计算横向振动
  螺杆两支承间的最大距离lc为:700mm
  两端固定的系数μ1为:4.730
  临界转速nc为: 10725.874(r/min)
十、计算效率
  轴承效率为:0.95
  效率为:16.317

网友(2023-08-31):
电机得带刹车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3-10-06):
滚珠丝杆要考虑自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