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遇到的攻牙问题

楼主(2011-07-30):
第一次在机械论坛发帖,很希望能在这里认识到做机械的朋友!做机械的时候遇到攻牙是必然的,可是怎么来高效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小的加工厂可能用原始的人工来攻牙,那样耗时又耗力,用车床和铣床那样的成本又很大!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主打产品气动攻牙机,气动攻牙机是国际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加工机械,它能加工金属材料:它重复定位迅速,切削速度快,生产效率高;安全扭力筒夹保证锥度损伤少;通孔、盲孔丝锥不断,丝攻精度高;较重的工件无需工装、夹具;操作简单,工作强度低;比CNC加工中心加工成本低很多。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做攻牙机的,不过我们这个产品是台湾台益牌子的,台湾三大品牌。

网友A:
在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攻丝机,它的加工效率远比在数车上快很多哦,但是在机械加工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加工工艺上的限制,像我们公司的攻丝机就很难保证一些产品的垂直度及其尺寸等等····不知道你说的那台攻丝机性能如何???

网友:
我们公司,不是气动的,是类似钻床一样有电机的攻丝机器。

网友B:
气动攻牙机,确实不错

网友:
有图吗?要是有视频才好呢?

网友:
有这种攻丝的就好,前几天我攻断了两个丝攻,敲也敲不出来,最后打电火花,弄出来,烦的不的了

网友:
上个详细点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攻丝机,它的加工效率远比在数车上快很多哦,但是在机械加工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加工工艺 ...

恩,你那边用过这种的应该对这种的就比较了解一些,像这种气动攻牙机工作效率高,操作比较简单!它重复定位迅速,切削速度快,生产效率高;安全扭力筒夹保证锥度损伤少;通孔、盲孔丝锥不断,丝攻精度高;较重的工件无需工装、夹具;操作简单,工作强度低;比CNC加工中心加工成本低很多。我们这边是做台湾三大品牌台益牌子的机子,质量上相对同类产品来说很有优势!至于你说的那个垂直问题,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买的,现在的一般都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只需要在主轴安装的时候多安装一个万向头就可以任意方向的攻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动攻牙机,确实不错

恩,你们那边也是用的这个攻牙的么?是啊!我们广州这边好多机械加工的企业都用的这种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你那边用过这种的应该对这种的就比较了解一些,像这种气动攻牙机工作效率高,操作比较简单!它重复定 ...

可能吧
你们的那个攻丝机要比我们的要好些,我说的那个垂直度你不知道吗?在一些加工要求上难免会有这些要求,而且垂直度的要求一般在1~3丝的样子,如果是遇到批量性的产品时就不好说啦,在攻丝机上面的钻头总不可能没一点点的晃动吧,要求一个面与攻出来的牙垂直度在这么小的公差范围内···不好说啊···所以说在这点上面就比较麻烦啦····

网友(2011-12-22):
要视频的看看这个液压攻丝机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yNzEwNDM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