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加工,请教

楼主(2011-07-30):
   由于要制作一台检测设备,上面要用一块透明玻璃来作为检测平台,现在请玻璃加工朋友看看,我也不知道这种要求难不难加工,请有能力加工的朋友请报价及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尺寸;外径Ф300MM   内径Ф160MM  厚度15MM
要求;2个端面的平行度±0.01MM  平面度±0.01MM
材质;透明玻璃
我对玻璃是外行,材质就是用普通的透明玻璃就可以,例如;窗户上的,玻璃门上的。但是一定要保证要求,外径和内径尺寸不重要。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测平台?????????   玻璃是不平的,容易打碎了。

网友B:
可以用有机玻璃吗

网友(点评):
有机玻璃硬度太低容易划伤。

网友C:
普通玻璃肯定不行,一般的检测台面应该都是钢化玻璃才行吧,

网友D:
金刚石平磨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E:
一般我们的检测台面都是用大理石的

网友F:
检测用的平晶的加工可以参考下。
相比之下,你的更难做。

网友G:
楼主的产品面形精度和平晶不能比,但直径这么大直径平行度和平面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建议再确认一下用途,最好能买成品玻璃板直接套料切割成,这样你找本地的玻璃加工店、家具厂作就行了。如果必须精磨抛光加工两面的话,成本非常高,特别是只有一件。

网友:
  普通玻璃恐怕不行吧。。   钢化玻璃。。。        平面度磨床磨么,,那不是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平台?????????   玻璃是不平的,容易打碎了。

不用考虑碎不碎,检测的是很小的五金件小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有机玻璃吗

有机玻璃平行度平面度根本达不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玻璃肯定不行,一般的检测台面应该都是钢化玻璃才行吧,

玻璃钢化后变形更大,这是我问玻璃店的老板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刚石平磨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请问金刚石平磨加工什么地方有呢 会不会磨花了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们的检测台面都是用大理石的

能用大理石的话,我不如用钢材,加工又简单便宜。
用玻璃是因为检测是靠相机拍照,电脑分析尺寸,但是相机需要补充光源,所以一定要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用的平晶的加工可以参考下。
相比之下,你的更难做。

哦,平晶加工一般在什么行业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产品面形精度和平晶不能比,但直径这么大直径平行度和平面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建议再确认一下用途, ...

玻璃店问过几家都做不了,我这外径已经很小了,同行业的他们用500直径的,但是精度没那么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用大理石的话,我不如用钢材,加工又简单便宜。
用玻璃是因为检测是靠相机拍照,电脑分析尺寸,但是相 ...

希望提问题的把事情说清了,省得大家绕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提问题的把事情说清了,省得大家绕圈子。

呵呵 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要玻璃 其他不透明的材料不考虑

网友:
普通玻璃可以,万工显、大工显、投影仪、影像测量仪的工作台都是玻璃的,而且精度都比LZ要求的高。

网友:
有机玻璃+镀膜估计可以。

网友:
没经验  看高人出来指点

网友:
不懂帮顶。这种,在显微镜和投影仪上很常见的啊。

网友:
做出形状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平行度、平面度可能难以做到,不过如果只是用于透光,检测的工件又很小,估计问题不大,如果一定要达到要求,可以去找光学器件厂定制,他们是可以磨削玻璃的,而且保证透明性。

网友:
找一家玻璃店切割出形状来,两个平面用平面磨磨一下,然后用细研磨膏研磨,最后用牙膏抛光.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用板料,有天文爱好者用铁皮桶加砂手工就套料了。面形要求高必须要精磨、抛光的话,还要作比零件大的模子,量少很贵。

网友:
看来还是要磨。。。。。。。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楼主,在此一游

楼主:
这几天在外面四处联系光学玻璃加工行业,问题已经解决,用平面平晶研磨加工即可达到要求!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