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立式电机的轴头台阶是不是跟法兰平面一样高?

楼主(2011-07-30):
普通三相立式电机的轴头台阶是不是跟法兰平面一样高。

网友:
应该是,但看一些电机样本上没有明说,图上看起来是的,实际看也是在同一平面内

网友:
不是的,理论上设计是在一个平面上的,但是现实上并没有控制在一个平面,而且电机主轴本身是可以游动的,一般这个地方的公差会有+0.5mm到1.5mm的样子,但是是不影响你安装使用的啊,轴头和孔配合的时候,你肯定要孔镗深一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