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拼焊能整体折出来吗

楼主(2011-07-30):
如图

这种一般是一次折出来,还是拼焊?

网友:
一次折出来的,很少焊接的

网友:
要看尺寸的呀!箱体高度太高的话,折弯刀没有办法折出这个封闭形状。。。。。。。。

网友:
折弯能不能一次性完成
要根据折弯设备折弯量来考虑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不够注意展开尺寸,另一个浪费板材!

网友:
看图开口面有拼接,可以1次折出,但注意1,废料,2,折弯比较复杂3,开口面需焊接.所以这种结构还是拼焊好.

网友:
看图                    觉得箱体太深了,是不是不好折,请高人指教

楼主:
如果拼焊,怎么分割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拼焊,怎么分割比较好呢?

建议楼主不要拼焊。此件可以整体折弯成型而且应该折弯成型。相对于拼焊效果来讲,折弯成型具有质量好,工序省,生产效率高等一系列优点。

网友A:
其实这个是拼焊还是整体折弯成型主要看你的设备,拼焊设备要求低很多。如果是整体折弯成型,那需要激光切割机来落料,所用的折弯机也要特制,一般通用的折弯机没有那么高的闭合高度。整体折弯我只见过威图是这个做法,他们的折弯机是特制的,折弯机刀很高,闭合高度也很大。

网友:
是电控箱体吧,这个还是拼焊的多。见识浅,一次折出来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取决于贵公司老板想花多少钱来做这个,怎么加工都能办到,有钱啥都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是拼焊还是整体折弯成型主要看你的设备,拼焊设备要求低很多。如果是整体折弯成型,那需要激光切割 ...

这位朋友是高手啊,你说的闭合高度是什么意思,这个冲床不能落料吗?我们没有激光啊

网友:
怎么可能“一次折弯”呢?
应该首选是按照单边截面做成型材,然后在弯角处开90度口,再在四角折弯,或者折三边,最后焊接对合缝。
有大型压力机当然也可以拉伸成型,再冲开底部开口,最后翻边。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拼焊,折弯成型的话折弯机行程要大,刀具要订做。

网友:
可以折出來,但是看你這個東西的高度和折彎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是高手啊,你说的闭合高度是什么意思,这个冲床不能落料吗?我们没有激光啊

虽然你的图纸没有标注高度,但看图形应该是配电箱体,那么一般厚度就是200,这样的箱体如果整体来折弯的话,那么下料的形状是一个十字型,4角基本要切掉250*250那么大,数控冲和激光切割机来落料比较合适,如果用普通冲床来切角,那就还不如拼焊了。而折弯机来折弯的时候,200厚的那个边想不干涉的话,那么折弯机的上刀要高达300以上, 而一般的折弯机根本就装不上300高的上刀,所以要特质折弯机。

网友:
主要看折弯机刀具

网友:
折出来,我公司也在采购此类不锈钢产品,只是比你得多了一个箱盖,而且在箱体的一个侧面有数个相同的孔,但是我们对材料要求比较高,一般会采购一个样品,作防腐试验的,现在在国内采购的样品还没有太合格的,一般都只能支持四五天就锈了,因为拉丝 之后会有残余铁削,污染了表面。

如果哪个公司能作此类产品可以和 我联系

网友(2011-09-21):
如果零件高度不超过165mm,用萨瓦尼尼的多边折弯中心可以一次成型,用折弯机只能拼焊。

网友:
一般不超过500不用定制

网友:
貌似可以一张板折出来(箱体高度不超过折弯机的允许高度),不过需要焊缝边啊。

网友:
我们这做这种盒子是整体折弯的,应注意盒子不能太深,具体深度视折弯机上模而定,一半不超过200mm.

网友:
焊的话节约材料,折也可以,这个看客户要求的

网友:
应该拼焊的比较多吧!高度250mm以上的还真没看见过一次性折的!

网友:
可以参考配电箱体,只有四角的斜口是焊接的,可以完全用折弯成型的,不过之前的开相应的口,感觉还是一体的好

网友:
可以从对角线 位置分开成两部分,进行折弯加工,然后拼焊.

网友:
可以折,很轻松的。。。

网友(2011-10-25):
学习了,萨瓦尼尼的折弯很牛。学习了

网友:
一次折成焊的少,减少变形,也可采用上下面拼焊的方法,省料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拼焊。此件可以整体折弯成型而且应该折弯成型。相对于拼焊效果来讲,折弯成型具有质量好,工序省,生产效率高等一系列优点。

网友(2011-12-17):
整体折的,高度太高的话折弯机可能不能折。。。。

网友:
不拼焊完成可以做,看高度了,不超过20CM的高度,还是全部折弯的好

网友:
当然拼接了  你直接折  那4个角的材料不浪费了

网友:
闭合高度也很大   难  焊接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很多。。。。。。。。。。。。。

网友:
一次出来不拼焊,用料多。

网友:
amada展会上就用全自动的折弯机做的这样箱体直接成型的

网友:
没必要吧,多浪费材料啊

网友(2012-02-09):
一次成型  很废料的..一般不会这么干.

网友:
一次做的话太费料,一般是上下单独,左右与底一块料,这样加工好做,还省料。

网友:
看了看图,只要尺寸不大就可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啦!主要是看你那样一次折弯出来废料不?而且综合比较一下价格……

网友:
电器箱高度超过120一般不好折弯,除非折弯有比较高的上模,一般采用焊道短的一边拼焊。。

网友:
看你厚度多少~~~~~~~~~~~~~~~

网友:
这种箱子我们这边天天做,太简单了

网友(2012-03-19):
应该可以吧,这种太废料,一般都是焊件~~~

网友:
貌似拼焊较多,一次折费料多

网友:
高度不超过180是可以的把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考虑拼焊,是左右拼还是上下拼,要结合产品尺寸及材料合理利用率了

网友(2012-05-15):
对钣金件了解的不多,学习了

网友:
如果高过你折弯机折不到(160--180要看你的刀)就要拆,拆分当然是两个小边拿来焊接(焊接量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