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切削加工 有经验的师傅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2011-07-30):
      车床加工不锈钢(201#)螺纹(牙矩<3mm)有什么办法解决切削出来的废料(多成条状)不挠工件打转(工件直径35mm 长度60mm以上)?           有办法的大侠请给个意见   老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车出来的屑是成直条往刀架这边出不卷屑是吗?

楼主:
对,切削出来的铁屑无法离开刀架和工件,最好切削出来的铁屑能做到很短的一条就断开(800/分钟转速)否则老是绕工件转造成伤刀,有哪位高手有办法。

网友:
把车丝的刀子开上根横槽

网友:
经常的问题,我也头疼的问题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磨刀的功夫了...其實這個不難!!

网友B:
刀不要开剿,前面高一点,后面低一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不要开剿,前面高一点,后面低一点,试试看。

正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量比较少没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磨刀的功夫了...其實這個不難!!

   磨刀技术再好也不能做到百分百卷屑呀,大量的产品,加工时要求万中无一的缠刀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刀技术再好也不能做到百分百卷屑呀,大量的产品,加工时要求万中无一的缠刀机会!!!!

那道具本身就有它自己的耐久度,過了就要換,也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我相信沒有人敢保證百分百不出錯的!!就算是數控車床也是一樣!!別說事認為疏忽、也會有萬分之一的“意外”.....

网友:
我是来整威望的,帮顶了

网友:
                     不开槽的刀我一般是用在精加工上。

网友:
用yG8的刀转速400左右我用的数控走刀F200的样子基本没问题!曾经它也困扰我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