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强压工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30):
我不是专门做弹簧的,对弹簧的强压工艺不太了解。现在在一个项目时需要对圆柱螺旋弹簧做强压处理。

我现在是把弹簧套在一根轴上,然后压到并圈,但由于弹簧压缩后直径增大,造成轴不能对弹簧形成有效的位置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弹簧压缩后很容易失稳而使得弹簧在强压过后直线度很差。我尝试过在弹簧外面加一个套筒,但常常出现在强压过后弹簧卡在套筒里面出不来得情况。

请问各位专家,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得弹簧在强压过后能保持比较好的直线度呢?

网友:
芯棒有八个涨条,随直径增大而增大,有机械涨,有液压涨,可以控制

楼主:
原来还有这种芯棒啊,购买的话价格大约是多少啊,我的弹簧未压的时候内径16左右,自己做这种内涨芯棒感觉难度有点大(我想到的是在芯棒上开槽,然后槽里面放楔形块,楔形快移动来实现膨胀或缩小)

网友A:
压簧压缩后直径变大,所以在孔内孔要留余量;扭簧拉簧受力直径变小,中间轴要留余量,都是不用弹簧很少看到的现象。

楼主(2011-11-05):
引用 网友A:
压簧压缩后直径变大,所以在孔内孔要留余量;扭簧拉簧受力直径变小,中间轴要留余量,都是不用弹簧很少看到 ...

孔内余量是留了的,关键是不知道该留多大,往往要反复试才知道,我们现在是把一根留了余量的钢管切个槽在套在弹簧上,但即使这样仍然容易卡住。而且加了套管之后不便于观察是否压紧了,998大侠上面说的那种轴应该很贵吧,大批量生产用那个成本就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