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2.4米铝管加工方法

楼主(2011-07-30):
前几天在论坛里发了个帖子,讲到我司去年接的国外一家铝管加工的订单,总数量有一千多支
现在我介绍一下我司是如何加工次产品的,希望能与大家相互交流,以及给一些同仁少许经验。图纸及要求如下:

由图我们可以看出,产品总长为2.4米多的铝管,其壁厚为5.5MM左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相对严格,其加工难度较大。产品长,刚性不够,车削外圆会出现震刀等。

我公司用了车,磨的工艺路线,路线为下:

1、铝材厂定做型材,内腔形状及尺寸做到位,外圆预留3MM加工预留,长度预留4MM。
2、材料矫直,车床夹持一端,用中心架支撑另一端,平端面到总长,倒一内孔角,角度60度。
3、制作一根芯棒,两端车螺纹,再做两个带60度外圆角的螺母。
4、铝管套入芯棒,中间罐细沙,填实,两头螺母扭紧,采用两顶用鸡心夹拨动,用YG8牌号的75度正偏刀车外圆,外圆预留0.1-0.2,表面粗糙度保证1.6,控制外圆形位公差。
5、做两个中心架式的的夹具夹持外圆,用卡盘带动夹具旋转,车削两端轴承孔至尺寸。
6、用专用的管类打磨机打磨外圆至尺寸及粗糙度要求即可。
7、外协表面氧化处理,包装成品。

一千多支管子,两台车床开两班,40天就做好了,包括打磨和外协,总共50天不到
据客户所说,产品是一种塑料膜机器的滚筒。客户检查各项尺寸均合格。
我公司所采用的工艺方案并不算非常理想,因此想请大家给点意见和改进。

楼主:
更正第二行第二个字“次”为“此”,拼音打字,常出错,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编辑来改掉的。

网友:
这样车两头轴承位能保证它的同心度吗?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铝管长度,壁厚后,我觉得没有必要考虑同心度了

网友(点评):
图纸上的同心度±0.02是假的吗???

网友:
第五步不是很清楚,两个中心架夹具夹持外圆,卡盘带动夹具旋转,车轴承室孔,正如楼上所说,同轴度如何保证呢?这个夹具楼主能否传上看看啊?怎么个形式,卡盘带动夹具哦?

网友:
好家伙,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厉害,楼主威武,可我是搞材料的   长见识了

网友:
你那个帖子里面,我对圆柱度有疑问;在这里,还是不敢相信可以保证图纸上的圆柱度。也许圆柱度就是随手乱标注的,用户根本就不检测

网友:
                              想知道如何保证同轴度

网友:
铝合金导棍如何生产不清楚.我觉得这精拉管的矫直很重要,偏心大要在两端塞头搞动静平衡就麻烦.

网友:
我们单位没那么大的机床 学习了

网友:
水平有限,没想象出楼主所说夹具的型状

网友:
管内不灌砂可能更好。

网友:
卡盘卡持外径的力度需要把握好 ,否则直线度与圆柱度都会有影响   是吧

网友:
用砂?第一次听说,变形小

网友:
同轴度要求难达到啊,我只知道长轴零件两顶尖能达到那要求,至于掉头车内孔,我想不出来类似中心架的夹具,尤其是做了两个,一个用来夹持工件旋转,一端呢?辅助定位?

网友:
  这个零件穿轴是肯定了,这么长的零件肯定是不行,既然解决了,楼主觉得不是最好的,那你觉得哪个地方不好?不好在哪里?
  .这么长的零件,就算灌满沙子,加工的吃刀量也很少,因为沙子的自重本身很沉了,还得还得考虑到加工热的问题。这么长的零件,如果夹持在零件一头处,在加工一头时,扭矩力真不可想象。
  可以这么做下:
  1.冷拔的材料尺寸很精确,矫直材料,平长短,倒角,这和楼主没啥区别。
  2.我的心轴是,有点弹性材料,比如聚氨酯,贯穿零件内孔。涨住内孔,芯轴锁紧带膨胀功能,涨住零件内孔。
  (如果批量很大,节省时间,原理类似于旋风,但和旋风的区别是,连续切削,和板牙工作很像。零件旋转,刀具也跟着旋转,这样的切削力很小很小,效率很快,精度高。缺点是做这类东西得投入金钱和时间。)
 3.卡具就更简单了,不需要那么复杂了 做个开口套,加持在零件4分之1处就可以,这么长的零件,加工一头时候照正外圆不跳动,内孔23.5长,一点问题没有。中心架支持爪换上高精度轴承来支持零件外圆圆套上。
4.铝料不需要打磨机来处理,这样会破坏精度,用砂纸轻轻一带就很光了。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2012-02-08):
如果两个中心架夹持的部分保证同心度,掉头车内孔的时候以这个中心架夹持部分为基准,当然卡盘也尽量保持同心,我想应该能保证,是这意思么?当然这对机床以及中心架的精度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