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的一些基本技能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楼主(2011-07-31):
搞机械行业的,难免会接触电,但没有经专业培训,有些故障处理起来总是力不从心,本人就此问题问哈大虾们,维修电工的一些基本技能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谢谢。

网友:
接触器要懂,变频器要懂,PLC可以不懂。

网友:
看厂子的大小了,大厂就可以懂的少,自己玩自己的,强电与弱电是分开的,弱电有分几个分支,玩好自己应该玩的就可以了,小厂子不一样,要什么都得会,否则,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没有办法了,

就象设计院可以专业分工,而中小设计公司的家伙就都得懂,否则就玩不成

网友:
启保停电路要懂  简单原理图要能看懂吧  最主要是了解工艺

网友:
买本维修电工的书看看吧,市面上这种书很多。改懂的都要懂。

网友:
蛮想学电气的
只是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买本维修电工的书看

网友:
多多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380v 4kw电机运行额定电流是对少? 需要配多大的线?
   漏电开关选择?
   接触器/断路器 选择?
          安全电压 级别
        一般低压电机的绝缘电阻要求大于多少?
        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启动运行有什么区别?
  异步电机电机调速方法
       画出星三角启动电路?
     讲述设定变频参数基本步骤?
     画出 一个 简单的plc程序讲解控制步骤?
  控制信号一般为? ?
     触摸屏 ?
  组态?
  集散控制系统?

网友:
应该多遇到问题,解决了就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