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条船

楼主(2011-07-31):
开始觉得船头船尾有点难度   画过之后就知道也挺容易滴

mymachine -1 赞一个!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选错分值了。

网友:
UG的造船模块就是浮云,一般人哪里用的上

网友:
是用UG画的???
HGHFGFGF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A:
高手啊 我只会画基本模型,这是怎么画的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头像是个什么装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头像是个什么装置啊?

头像是磁力永动的一个构想而已,一个想法未必成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我只会画基本模型,这是怎么画的

画好了基本模型 逐个装配啊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我只会画基本模型,这是怎么画的

船头和船尾要用到曲面

网友C:
前几天想画军舰。结果图描好了。就是船头那里难住了。只好撂下了。我也是曲面造型的。怎么就那么难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想画军舰。结果图描好了。就是船头那里难住了。只好撂下了。我也是曲面造型的。怎么就那么难哩?

用N边曲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N边曲面试试看

  谢谢楼主赐教。我一定会努力的。

网友:
楼主高手工 !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
曲面是难点

网友(2011-09-04):
其实G1 G2曲面这东西也就是那么回事,自己多练习,多想想,多看看人家的拆面思路就差不多了,当然搞class A曲面就复杂

网友:
蛮漂亮的,长见识了,问题是怎么画得呢?都在想。。。。

网友: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个其实挺简单的,我们每天都要画10张以上这种图

网友:
高手啊,这个还看不懂呢,呵呵

网友:
楼主这艘船画的很好,佩服,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5-11-29):
高手,赐教

网友(2016-02-26):
这个螺旋桨看上去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