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斜盘断裂!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07-31):
(图片)

网友:
标准设计,一张图纸抄来制造的东西。出现这样的问题,能推敲出多少原因?

网友:
曾经处理过一起类似问题,是车削加工时刀纹太大,导致应力集中产生断裂

网友:
国内的标准泵了,压力要是没超标的话!使用时间不长的话,一般问题就是材料不好,加工比较粗糙!

网友:
不作评论,只想提个建议,让大家分析故障原因时,尽可能提供些详细的工况,包括发图时起码提供2~3个角度的照片。
我想如果考试时老师问我,我会告诉他有好多原因,其中有可能是我拆下来时不小心扳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