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家细长轴怎么车

楼主(2011-07-31):
问下各位师傅,304不锈钢的细长轴怎么车,就是200长,8毫米直径,外圆1.6光洁度。

网友:
不好车,量大的话可以考虑拉丝加工。

网友:
看你有什么设备,如果是数控车的话把转速调高一点,我倒是有一款斜床身的数控车专门做细长轴的东西,光洁度也很高,排刀架刀塔的都有

网友:
8毫米的有标准件的,买了断长度

网友:
干嘛非得车,用无心磨磨不可以吗

网友:
只有靠中心架试试了

网友:
用数控车可以加工,装个气动跟刀架,我车过直径1.5MM是124MM的不锈钢芯轴

网友:
走心车完全可以加工。轴的公差多少?材质?303?420?要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