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面铣刀铣的面平面度0。03,怎么调整?

楼主(2011-07-31):
80面铣刀铣的面平面度0。03,怎么调整?
新手,求教

网友:
看你铣多大的面了,一般精铣的话200*200的话,0.03的平面度不错了。

网友:
好像和你的面铣刀关系不大,考虑零件的装夹变形和机床的动态精度。

网友:
同意矢力机械的观点,我公司34*1000铝型材铣平面通过夹具来保证铣加工的精度,能够达到0.02mm.当然首先保证铣床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