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50铁水降温速度太快!

楼主(2011-07-31):
最近厂里总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铁水降温速度太快。我们用的是中频电炉,在电炉里测试出来的温度都快1400度了,但是一倒在吊包里后不到一会温度就快速下降,造成很多的铸件浇不注。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些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温度不够,  碳钢都1500多近1600的,

网友:
搞错了  搞错了,   原来是铝的啊!      没做过,不清楚

楼主:
是灰铸铁的,牌号HT150

网友:
吊包运输过程速度太慢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吊包未干,测试出的温度和实际温度有误差。

网友:
问题简单:
1.浇包加厚保温层
2.将浇包温度提高到600°以上
3.选择接近共晶的化学成分,含碳量达到3.4以上

网友:
你是说最近出现的,就是说以前浇注铁水时降温不快。
那就是浇包的保温层有问题。

网友(2012-04-05):
同意楼上意见,是偶尔发生的,就是工况有变化

网友:
实践经验:HT150作业
1.烘干浇包
2.将浇包温度提高到600°以上,将铁液温度提高50℃
3.选择接近共晶的化学成分,含碳量达到3.55-3.75